关于PIC单片机特殊寄存器

楼主(2020-03-19):
使用PIC16F887 对于 OPTION寄存器查询MCU头文件
OPTION_REG   equ   081h
使用指令    OPTION_REG=0x88;编译错误
使用指令    OPTION=0x88;编译正确
这是为什么     头文件明明是写 OPTION_REG,
使用编译器PICC9.

网友A(2020-09-09):
不同版本的PICC 会出现不能识别的问题,可以试试PICC V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