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四线光敏传感器可以带动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吗

楼主(2020-03-19):
请大佬们帮帮忙,我想用4线光敏传感模块连接51单片机然后带动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但是现在DO-LED是会根据亮暗变化的,但步进电机就是不转。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有帮助必定会给回帖奖励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Data P1

sbit IRIN=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sbit DO=P2^0;                         //光敏传感DO口

uchar IRCOM[7];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

        IRIN=1;                    //I/O口初始化
        IE=0x81;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TCON=TCON|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while(1)
         {
            for(a=100;a>0;a--)
   {
     void IR_IN();
         void DO_IN() ;
   }
          }
}

///////////////////////步进电机转动//////////////////////////////
#define MotorData P1                    //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
uchar phasecw[4] ={0x08,0x04,0x02,0x01};//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D-C-B-A
uchar phaseccw[4]={0x01,0x02,0x04,0x08};//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B-C-D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顺时针转动
void Motor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w[i];
   Delay_xms(4);//转速调节
  }
}
//逆时针转动
void MotorC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cw[i];
   Delay_xms(4);//转速调节
  }
}
//停止转动
void MotorStop(void)
{
MotorData=0x00;
}

/*******************光敏传感***************************************/
void DO_IN()
  {
        int i,dat;

        if(DO==1)
                {
                for(i=0;i<500;i++)
                                        {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_xms(500);  //(上)

                    }
        if(DO==0)
                {          for(i=0;i<500;i++)
                                        {
                                                MotorCCW();   //逆时针转动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_xms(500);  //(上)

                    }

  }

/********红外识别**************************************************/
void IR_IN() interrupt 0 using 0
{
        unsigned char j,k,N=0;
        unsigned char q=0;
        EX0 = 0;
        delay(15);
        if (IRIN==1)
        {
                EX0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delay(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delay(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1);
                                N++;
                                if (N>=30)
                                {
                                        EX0=1;
                                        return;
                                }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N>=8)
                        {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
                        N=0;
                }
        }

        if(IRCOM[2]!=~IRCOM[3])
        {
                EX0=1;
                return;
        }

        IRCOM[5]=IRCOM[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M[6]=IRCOM[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if(IRCOM[5]>9)
        {
                IRCOM[5]=IRCOM[5]+0x37;
        }
        else
        IRCOM[5]=IRCOM[5]+0x30;

        if(IRCOM[6]>9)
        {
                IRCOM[6]=IRCOM[6]+0x37;
        }
        else
        IRCOM[6]=IRCOM[6]+0x30;

        q= (((IRCOM[6]&0x0f)<<4) + (IRCOM[5]&0x0f));

        switch(q)    //判断按键键码值
        {        int i;
                case 0x18:for(i=0;i<500;i++)
                                        {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_xms(500);break;  //(上)

                case 0x52:for(i=0;i<500;i++)
                                        {
                                                MotorCCW();  //逆时针转动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_xms(500);  break;  //(下)

                default :break;
        }

         EX0 = 1;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x*0.14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