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 该设备无法启动。 (代码 10)

楼主(2020-03-19):
这个怎么搞

网友A:
重新安装驱动,重启电脑。要安装与电脑系统版本一致的驱动。

网友B:
建议楼主可以下载个驱动精灵直接安装就好,不用太麻烦,一次搞定

网友C:
驱动安装了吗?用根线短接一下USB插头 ,可能有静电。

网友C:
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D:
把驱动卸载掉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