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线性霍尔元件测量磁场接入adc引脚的问题

楼主:
大创要做一个磁导航小车。这是磁场强度
我想用线性霍尔元件来检测磁场强度,精度是5mV/GS,用5V电源给霍尔元件供电,霍尔元件的输出电压是2.5V+5mV/GS *场强;
请问我能不能直接把霍尔元件的输出端直接接到stm32f103zet6的adc引脚,stm32是12位ADC,3.3V供电,ADC转化之后大致是62/mT;
有必要把2.5V用减法器减掉再放大那一部分磁场转化而来的电压吗?或者说有其他的好方法吗?
这是霍尔元件的连接图 (这学期才刚学模电,所以想着直接连会很简单)

网友A(2020-03-19):
如果5mV/GS精度不够的话,我可以换13mV/GS,大致要用16个霍尔元件

网友A:
滤波电路这些需要加吗

网友B:
在模数转换中,如果输入信号改变极性而且参考电压为0V时,则输出信号可能为负。 在这种情况下,信号调理电路会将信号移至电源电压的中间,即2.5V (5V电源电压)。 不需要任何硬件,但是可以使用软件根据线性模型读出调制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模数转换中,如果输入信号改变极性而且参考电压为0V时,则输出信号可能为负。 在这种情况下,信号调理电 ...

就是说我可以直接把线性霍尔元件的电压送给ad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