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收垃圾的买了一个LED电源

楼主(2020-03-19):
今天在小区外面散步,发现一个收垃圾的妹子正在暴力拆解一个LED灯箱,她主要是拆灯箱上的金属件,我突然发现旁边放着这个灯箱的驱动器,出于好奇问要多少钱,她说:给两元钱拿走吧。
我并不寄希望于它是好的,只想拿回来拆零件玩,顺便外壳还可以做个什么装置。

通上220V电源后,指示灯居然是亮的,没发现哪里冒烟,也没有爆炸,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12V电压杠杠的。
哈哈,检到漏了。

网友A:
哇 好大瓦数 不错啊 这个可以把家里光猫 机顶盒 电钻什么的都连上去 方便啊

网友B:
2元,好便宜,我那个宝上36,做视频监控电源!

网友C(2020-04-25):
不错啊!真幸运!我也见过有在拆变压器上铜丝,不过快拆完了,也没要,就感觉挺可惜,唉。。。

网友D:
其实几元Q就是买个开心玩具,如果全好的还不忍心破坏,结果又多了一件垃圾

网友E:
这类开关电源的微调电位器太差劲!我捡到两个,都是它的问题!12V/150瓦,铁路信号灯电源,换个固定电阻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哇 好大瓦数 不错啊 这个可以把家里光猫 机顶盒 电钻什么的都连上去 方便啊

这类开关电源空耗较大,约4W。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几元Q就是买个开心玩具,如果全好的还不忍心破坏,结果又多了一件垃圾

你说的还真是!好几个电脑电源,12V/150W两个,36V3A开关电源,48V充电器2个,,,都是检的垃圾,放着也没用扔了又可惜,,,,,

网友F(2020-05-25):
真是赚到了。

网友G:
太强了,血赚(

网友H:
不要以为捡到宝了,这弄家里面也没大用的,我家就有好多个。特别是那种5v电源更是没有什么用处,12v的还有用武之地

网友I:
是不是UC3842方案的?

网友J(2020-08-11):
这种LED驱动器其实完全可以当12V电源适配器使用。

网友K(2020-09-20):
这种电源我也有很多个,放那里吃灰

网友L(2021-05-03):
100W不算大,350才起步。

网友M:
是哟,如果每个电源静态4W,成千上万个呢,还是不小,降1W总量都不小!当然,可能人家也不在乎这点功耗!

网友N(2021-08-05):
发财了,快发个红包出来给版主!

网友O(2021-10-29):
故事的开头就注定了这电源大概率是好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H:
不要以为捡到宝了,这弄家里面也没大用的,我家就有好多个。特别是那种5v电源更是没有什么用处,12v的还有 ...

那是不用,5V的可以改成锂电池大电流充电器。12v的调到13.8就是不错的充电器。还可以给车机供电。

网友Q(2021-12-08):
赚大发了!应该是3842系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