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风扇Proteus仿真程序 温度报警手动和自动

楼主(2020-03-19):
首先红外传感器作为开启装置的开关(可外设间接作用于单片机或直接作用于单片机),单片机开始读取DS18B20采集的温度参数,用读取的温度与装置开始时内设的温度范围作比较,实现低、中、高档的调节。温度范围可以通过设置按键进行合适的设置。读取的温度用数码管进行显示以便进行观察。
设有按键4个基本按键,分别为复位按键、设置按键、两个调节按键。按下复位键,所有设置都回到最初状态,按下设置键和调节键可设置最高温度以及最低温度的值,温度最高设置不得超过设置的上限温度。2个模式转换按键方便切换普通模式和温控模式。
当外界温度超过上限温度将触发连接蜂鸣器引脚电位发生变化,从而使蜂鸣器工作报警。
利用PWM调速,当温度低于最低温度时,风扇为1档转动(25%的转速),当温度处于最高、最低之间时2档转动(50%的转速),当温度超过最高时,全速转动。风扇最好不要直接用单片机供电,需要外加电源,单片机对风扇的控制可以用PNP和NPN三极管进行。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
sbit dj=P2^3;//电机控制端接口
sbit DQ=P2^1;//温度传感器接口
//////////按键接口/////////////////////////////////
sbit key1=P3^5;//设置温度
sbit key2=P3^6;//温度加
sbit key3=P3^7;//温度减
sbit key4=P2^5;//自动模式
sbit key5=P2^7;//手动模式

sbit dp=P1^5; //蜂鸣器
//////////////////////////////////////////////////////
sbit w1=P2^6;
sbit w2=P2^4;
sbit w3=P2^2;
sbit w4=P2^0;                          //数码管的四个位
/////共阴数码管段选//////////////////////////////////////////////
uchar table[22]=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40,0x38,0x76,0x00,0xff,0x37};//'-',L,H,灭,全亮,n         16-21
uint wen_du;                                                //温度变量
uint shang,xia; //对比温度暂存变量
uchar dang;//档位显示
uchar flag,flag1,flag2;
uchar d1,d2,d3;//显示数据暂存变量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大约延时25us
{
        uchar x;
        for(ms;ms>0;ms--)
                for(x=10;x>0;x--);
}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_18B20(u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
{
         uchar x=0;
         DQ=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 (i=8;i>0;i--)
         {
                  DQ=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_18B20(5);
                 DQ=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
{
        uchar a=0;
        uchar b=0;
        uchar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wen_du=((b*256+a)>>4);    //当前采集温度值除16得实际温度值
}

void display()//显示温度
{
        w1=0;P0=~table[d1];delay(10); //第1位
        P0=~0x00;w1=1;delay(1);

        w2=0;P0=~table[16];delay(10);//第2位
        P0=~0x00;w2=1;delay(1);

        w3=0;P0=~table[d2]; delay(10);//第3位
        P0=~0x00;w3=1;delay(1);

        w4=0;P0=~table[d3];delay(10);//第4位
        P0=~0x00;w4=1;delay(1);
}
void display_1()//显示档位
{
        w1=0;P0=~table[d1];delay(10); //档位
        P0=~0x00;w1=1;delay(1);
}
void shou_keyscan()
{
        if(key2==0)                                                  //加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ey2==0)                                          //加键按下
                        {
                                dang+=1;                                  //上限加3
                                if(dang>=3)dang=3;                                //档位上限为3
                        }while(key2==0);//松手检测
                }

        if(key3==0)                                                  //减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ey3==0)                                          //减键按下
                        {
                                dang-=1;                                  //上限减1
                                if(dang<=1)dang=1;          //档位下限为1
                        }while(key3==0);//松手检测
                }
}

void zi_keyscan()//自动模式按键扫描函数
{
        if(key1==0)                                                          //设置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ey1==0)flag=1;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的话进入设置状态
                while(key1==0);//松手检测                  //按键释放
        }
        while(flag==1)                                                  //进入设置上限状态
        {
                d1=18;d2=shang/10;d3=shang%10;          //显示字母H 和上限温度值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if(key1==0)                                                  //判断设置键是否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ey1==0)flag=2;                          //按键按下,进入设置下限模式
                        while(key1==0);//松手检测
                }
                if(key2==0)                                                  //加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ey2==0)                                          //加键按下
                        {
                                shang+=1;                                  //上限加5
                                if(shang>=100)shang=100;  //上限最大加到100
                        }while(key2==0);//松手检测
                }
                if(key3==0)                                                  //减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ey3==0)                                          //减键按下
                        {
                                shang-=1;                                  //上限减1
                                if(shang<=10)shang=10;          //上限最小减到10
                        }while(key3==0);//松手检测
                }
        }
        while(flag==2)                                                  //设置下限
        {
                d1=17;d2=xia/10;d3=xia%10;                  //显示字母L 显示下限温度值
                display();                                                  //注释同上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flag=0;
                        while(key1==0);//松手检测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xia+=1;
                                if(xia>=99)xia=99;
                        }while(key2==0);//松手检测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xia-=1;
                                if(xia<=0)xia=0;
                        }while(key3==0);//松手检测
                }
        }
}
void zi_dong()//自动温控模式
{
        uchar i;
        d1=dang;d2=wen_du/10;d3=wen_du%10;                //显示档位,显示当前温度值
        zi_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if(wen_du<xia)
        {
                dang=1;                                                                                        //档位置1
                for(i=0;i<3;i++){dj=0;display();zi_keyscan();}        //PWM通过延时得到
                for(i=0;i<1;i++){dj=1;display();zi_keyscan();}
        }
        if((wen_du>=xia)&&(wen_du<=shang))//温度大于下限,小于上限  1挡
        {
                dang=2;                                                                                        //档位置2
                for(i=0;i<3;i++){dj=0;display();zi_keyscan();}        //PWM通过延时得到
                for(i=0;i<2;i++){dj=1;display();zi_keyscan();}
        }
        if(wen_du>shang)
  {
    dj=1;
                dang=3;
  }//高温全速

}

void shou_dong() //手动模式
{
        uchar i;
        d1=dang;
        shou_keyscan();
        display_1();
        if(dang==1)
        {
                dang=1;                                                                                        //档位置1
                for(i=0;i<3;i++){dj=0;display_1();zi_keyscan();}        //PWM通过延时得到
                for(i=0;i<1;i++){dj=1;display_1();zi_keyscan();}
        }
        if(dang==2)//温度大于下限,小于上限  1挡
        {
                dang=2;                                                                                        //档位置2
                for(i=0;i<3;i++){dj=0;display_1();zi_keyscan();}        //PWM通过延时得到
                for(i=0;i<2;i++){dj=1;display_1();zi_keyscan();}
        }
        if(dang==3)
  {
    dj=1;
                dang=3;
  }//高温全速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j;
        dp=1;     //蜂鸣器关
        dj=0;                  //电机开
        for(j=0;j<80;j++)          //先读取温度值,防止开机显示85
        ReadTemperature();
        while(1)                          //进入while循环
        {

                if(key4==0)                                                          //自动模式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ey4==0)flag2=1;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的话进入自动状态
                        while(key4==0);//松手检测                  //按键释放
                }

                if(flag2==1)                                                  //进入自动模式
                {
                        shang=30;
                        xia=20;                  //初始上下限值
                        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值
                        for(j=0;j<100;j++) zi_dong();//自动温控模式
                        if(wen_du>30) {dp=0;}    //设置报警温度
                        else
                        {dp=1;}
                        if(key4==0)                                                  //判断自动模式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ey4==0)flag2=1;                          //判断自动键是否按下
                                while(key4==0);//松手检测
                        }
                        if(key5==0)                                                  //判断手动模式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ey5==0)flag2=2;                          //判断手动键是否按下
                         while(key5==0);//松手检测
                        }
                }
                if(key5==0)                                                          //手动模式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ey5==0)flag2=2;                                  //再次判断按键
                        while(key5==0);//松手检测                  //按键释放
                }
          if(flag2==2)                                                  //进入手动模式
                {
                        for(j=0;j<100;j++) shou_dong();
                        if(key5==0)                                                  //判断设置键是否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ey5==0)flag2=2;                          //判断手动键是否按下
                                while(key5==0);//松手检测
                        }
                                if(key4==0)                                                  //判断设置键是否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ey4==0)flag2=1;                          //判断自动键是否按下
                                while(key4==0);//松手检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