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学者一枚,编写的简易时间闹钟程序,不可调日期。望有大神指点指点

楼主(2020-03-19):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3^5;
sbit en = P3^4;
sbit rw = P3^6;
sbit we = P2^7;
sbit du = P2^7;
sbit S2 = P3^0;
sbit S3 = P3^1;
sbit S4 = P3^2;
sbit S5 = P3^3;
sbit fm = P2^3;
sbit led = P1^3;

uchar count, S2num, tian;
uchar sec = 55,        min = 33, hour = 16;

uchar code table[] = "   2020-03-19";
uchar code table1[] = "  16:33:55  MJW";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 y;
        for(x = z; x > 0;x --)
        for (y = 110; y > 0; y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rs = 0;
        P0 = com;
        delay(5);
        en = 1;
        delay(5);
        en = 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rs = 1;
        P0 = date;
        delay(5);
        en = 1;
        delay(5);
        en = 0;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uchar num;
        rw =0;
        en = 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 = 0; num < 13; num ++)
        write_dat(table[num]);
        write_com(0x80 + 0x40);
        for(num = 0; num < 15; num ++)
        write_dat(table1[num]);
        TMOD = 0x01;
        TH0 = (65536 - 50000) / 256;//再次装定时器初值
        TL0 = (65536 - 50000) % 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函数
{
        TH0 = (65536 - 50000) / 256;//再次装定时器初值
        TL0 = (65536 - 50000) % 256;
        count ++;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 uchar date)          //时分秒函数
{
        uchar shi, ge;
        shi = date / 10;
        ge = date % 10;
        write_com(0x80 + 0x40 + add);  //显示的位置
        write_dat(0x30 + shi);
        write_dat(0x30 + ge);
}

void naozhong()                          //   蜂鸣器/闹钟函数
{
        if(hour == 18)                 //设置闹钟时间:时
        {
                if(min == 30)     //设置闹钟时间:分
                {
                        if(sec == 0) //设置闹钟时间:秒
                        fm = 0;           //0打开蜂鸣器,1关闭蜂鸣器
                }
        }
        if(S5 == 0)
        {
                delay(5);
                if(S5 == 0)
                        fm = 1;                 //按下S5停止蜂鸣器
        }
}

void Key()                        //按键函数
{
        if(S2 == 0)                                 //按下按键
        {
                delay(5);                         //软件消抖
                if(S2 == 0)                         //确认按下
                 {
                         S2num ++;                 //按键次数增加
                        while(!S2);                 //松开按键
                        TR0 = 0;                 //关闭定时器
                        write_com(0x0f); //打开光标且闪烁
                        if(S2num == 1)
                                write_com(0x80 + 0x40 + 9);        //修改时间秒数
                        if(S2num == 2)
                                write_com(0x80 + 0x40 + 6);        //修改时间分钟数
                        if(S2num == 3)
                                write_com(0x80 + 0x40 + 3);        //修改时间小时数
                        if(S2num == 4)
                                write_com(0x80 + 12);            //修改日期天数
                        if(S2num == 5)
                                write_com(0x80 + 9);                //修改日期月份
                        if(S2num == 6)
                                write_com(0x80 + 6);                //修改日期年份
                        if(S2num == 7)
                        {
                                S2num = 0;                 //按键次数清零
                                write_com(0x0c); //关闭光标且停止闪烁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
        }
        if(S2num != 0)                         //按下修改按键,增加和减少按键才有效
        {
                if(S3 == 0)                         //增加键按下
                {
                        delay(5);                //软件消抖
                        if(S3 == 0)
                        {
                                while(!S3);         //确定按键按下
                                if(S2num == 1)
                                {
                                        sec ++;
                                        if(sec == 60)
                                        sec = 0;
                                        write_sfm(8, sec);
                                        write_com(0x80 + 0x40 + 9);
                                }
                                if(S2num == 2)
                                {
                                        min ++;
                                        if(min == 60)
                                        min = 0;
                                        write_sfm(5, min);
                                        write_com(0x80 + 0x40 + 6);
                                }
                                if(S2num == 3)
                                {
                                        hour ++;
                                        if(hour == 24)
                                        hour = 0;
                                        write_sfm(2, hour);
                                        write_com(0x80 + 0x40 + 3);
                             }
                     }
            }
                 if(S4 == 0)                        //减少键按下
                 {
                        delay(5);
                        if(S4 == 0)
                        {
                                while(!S4);                 //确定按键按下
                                if(S2num == 1)
                                {
                                        sec --;
                                        if(sec == -1)
                                        sec = 59;
                                        write_sfm(8, sec);
                                        write_com(0x80 + 0x40 + 9);
                                }
                                if(S2num == 2)
                                {
                                        min --;
                                        if(min == -1)
                                        min = 59;
                                        write_sfm(5, min);
                                        write_com(0x80 + 0x40 + 6);
                                }
                                if(S2num == 3)
                                {
                                        hour --;
                                        if(hour == -1)
                                        hour = 23;
                                        write_sfm(2, hour);
                                        write_com(0x80 + 0x40 + 3);
                            }
                    }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while(1)
        {
                Key();         //插入按键函数
                naozhong();                   //插入闹钟函数
                if(count == 18)         //定时1秒
                {
                        count = 0;
                        led = ~led;
                        sec ++;
                        if(sec == 60)
                        {
                                sec = 0;
                                min ++;
                                if(min == 60)
                                {
                                        min = 0;
                                        hour ++;
                                        if(hour == 24)
                                        {
                                                hour = 0;
                                        }
                                        write_sfm(2, hour);          //小时送回LED屏幕显示
                                }
                                write_sfm(5, min);                //分钟送回LED屏幕显示
                         }
                        write_sfm(8, sec);                  //秒送回LED屏幕显示
                }
        }
}

网友A:
抄程序没问题,不清楚就加注释,关键是上机调试。以上是个人建议。
从程序来看段拉位拉用的是同一口而且莫名其妙;1602用的是四线但指令是八线的......

网友B:
这个建议参考一下郭师傅的那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程序没问题,不清楚就加注释,关键是上机调试。以上是个人建议。
从程序来看段拉位拉用的是同一口而且莫 ...

都说了初学,最开始确实是跟着教程编写,但是自己也修改了很多,对于段选位选这个我很抱歉,不知道怎么打错了;至于你说的1602,我用的独立键盘控制修改,加减,中断闹钟,且用的板子是STC89C52的;后续我自己也进一步的修改了,能修改日期,时间,闹钟;并且每一天日期都能自己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建议参考一下郭师傅的那个教程

确实是按照郭天祥的教程编写,但是自己有修改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