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双串口通讯基础程序

楼主(2020-03-19):
  程序9600波特率 下 STC单片机双串口通讯发基础程序,程序内容,各自中断接收,中断转发接收到的数据。需要两个串口同时工作的可以用的上。

/*-----------------------------------------------
  名称:STC12C5A60S2双串口通信
  编写:Nico
  日期:2009.5
  修改:无
  内容:9600波特率 双串口收发
        接线:串口1 发送P3.1,接收P3.0
              串口2 发送P1.3,接收P1.2
------------------------------------------------*/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delay.h"

#define S2RI 0x01   //串口2接收中断中断请求标志位
#define S2TI 0x02   //串口2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
unsigned char flag1,flag2,temp1,temp2;
unsigned char uart2Receive[100];
unsigned char uart1Receive[100];
unsigned int point1=0,point2=0;
unsigned char i;
/*------------------------------------------------
                   函数声明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void UART_1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void UART_2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void uart1SendStr(unsigned char *s);
void uart2SendStr(unsigned char *s);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UART  (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S2CON = 0x50;   //
    BRT = 0xFD;    //  9600
    AUXR = 0x10;    //
    IE2 =0x01;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InitUART();
        DelayMs(100);
        uart1SendStr("串口1初始化成功");
        DelayMs(100);
  uart2SendStr("串口2初始化成功");

while (1)
    {
                        if(flag1==1)
        {
            flag1=0;

           // uart2SendStr("串口1中断,串口2发送串口1接收的数据:");
            uart1SendStr(uart1Receive);
                                          for(i=0;i<=100;i++)
                                                {
                                                        uart1Receive[i]=0;
                                                        }
        }
                        if(flag2==1)
        {
                                        flag2=0;
                                //        uart1SendStr("串口2中断,串口1发送串口2接收的数据:");
            uart2SendStr(uart2Receive);
                                         for(i=0;i<=100;i++)
                                                {
                                                        uart2Receive[i]=0;
                                                        }
        }
    }
}

/*------------------------------------------------
                    1发送字符串
------------------------------------------------*/
void uart1SendStr(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0 表示字符串结束标志,
                //通过检测是否字符串末尾
  {
  UART_1SendOneByte(*s);
  s++;
  }
}
/*------------------------------------------------
                    2发送字符串
------------------------------------------------*/

void uart2SendStr(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0 表示字符串结束标志,
                //通过检测是否字符串末尾
  {
  UART_2SendOneByte(*s);
  s++;
  }
}

void UART_1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0,????
    TI = 0;
}

/****************串口2发送一个字符****************/
void UART_2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2BUF = c;
    while(!(S2CON&S2TI));  //?S2TI=0,????
    S2CON&=~S2TI;     //S2TI=0
}
/************串口1中断函数*************/
void UART_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flag1=1;
        temp1=SBUF;
                                uart1Receive[point1++]=temp1;
                        if(temp1=='\n')
                        {
                                flag1=1;
                                point1=0;
                        }
                        if(point1==100)
                        {
                                point1=0;
      }
    }
}
/************串口2中断函数*************/
void UART_2Interrupt(void) interrupt 8
{
         EA    = 0;                  //打开总中断
    if(S2CON&S2RI)
    {
        S2CON&=~S2RI;
        temp2=S2BUF;
                        uart2Receive[point2++]=temp2;
                        if(temp2=='\n')
                        {
                                point2=0;
                                flag2=1;
                        }
                        if(point2==100)
                        {
                                point2=0;
      }
    }
EA    = 1;                  //打开总中断
}

以上资料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0-08-16):
96行,109行的S++,是什么目的?为什么要自加?而且上文中只有*S,没有出现S啊?

网友A:
151,167行,是先开总中断,后关总中断,还是先关后开?

网友B(2021-04-07):
我测试了一下,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时候需要勾选“发送新行” 才可以 ,要不然就有一个接收不到另一个发送的。程序没什么问题, 就是151行注释错了 ,代码没问题。
EA    = 0;  //打开总中断
这里应该是
EA    = 0;  //关闭总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