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Protel99下画的SCH及PCB在AD下继续做的问题

楼主(2020-03-19):
我是新手,几年前在XP系统下,用Protel99做了一个小东西,没做完,近来想继续做,不想现在win10下Protel不能导入封装,在网上搜了一些方法,多数是讲解在win7下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在win10用那个方法没有成功,于是想在AD下继续做,在网上下载了AD及教程,在教程中看到,做集成库,要用到元器件的3D封装。我不想做的这么复杂,只想跟Protel99一样,用2D的封装,不做3D的封装,可以吗?谢谢。

网友A:
AD和Protel99的快捷操作基本一样,不用3d库也可以的,而且AD库论坛也有很多,基本包含了所有的元器件了

网友B:
教你个简单的方法,用虚拟机虚拟XP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和Protel99的快捷操作基本一样,不用3d库也可以的,而且AD库论坛也有很多,基本包含了所有的元器件了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你个简单的方法,用虚拟机虚拟XP

好的,这是个好办法,谢谢。

网友C:
没有那么复杂,我也试过各种方法,win7Protel99SE使用PCB库,基本上没有成功,最靠谱的方法是在XP系统下,把已经用好的Protel99SE产生的AdvSch99SE和ADVPCB99SE.INI这两个文件到win7替换,原来XP里用的库就在win7Protel99SE出现,你要保证win7Protel99SE安装的路径和XPProtel99SE以及库文件的路径一样,即使以后要增加自制的元件和封装都可以,只是不能新增库文件而已,我已经在win7里Protel99SE好几年了,没有发现问题,还有就是要用一个99SEPCB文件错误补丁运行一下,PCB文件也就不会出错了,解决了这些问题,win7里用Protel99SE很好用,估计win10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