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了keil5,新建工程怎么没有芯片包?

楼主:
怎么搞?

网友A(2020-03-19):
双击或点+号就有了该公司的芯片

网友B:
先选系列然后品牌再选型号,单片机种类太多

网友C:
需要单独下器件包,而且会很大的,你没发现keil5安装完很小吗?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安装器件库。

网友D:
点击就会有的  没有就再下个库文件吧

网友E:
这个软件有两个版本的,一个是c51版本,一个是mdk版本,你要是学习51的,要下载c51版本的(刚开始我也遇到过),找到相应的品牌点前面的“+”就可以了,如果是宏晶的51单片机,可选用Atmel公司的AT89C51,和st89c51是一样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可以在官网上进行下载,也可以通过keil5的包更新。

网友G:
这个你得需要下载一下对应的pack包,点击图中的图标,出现这样的页面就可以下载你需要的包了

网友H:
点击+号看有没有相应的mcu,如果没有那就得下一个文件包,但是建议还是直接再找个安装包安装一下

网友I(2020-09-15):
引用 网友E:
这个软件有两个版本的,一个是c51版本,一个是mdk版本,你要是学习51的,要下载c51版本的(刚开始我也遇到 ...

多谢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J:
资源包没有下载和安装么?

网友K:
需要下载PACK包

网友L:
点开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