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软件一般是怎样处理的(PWM ADC)

楼主:
R5 电阻是3欧至5欧间,属于可调电阻;软件PWM和ADC是怎样的处理方式,去实现R5一直工作在5W (可以有一些误差)

原来想着只要保证ADC值恒定,恒流就行了,后来感觉不对 。

那位帮给个思路

网友A(2020-03-19):
r5改变流过qi,r3电流跟随变化,r5功率变化。adc检测r3 对地电压变化通过单片机调整PWM输出占空比
控制流过r5,q1,r3的电流增大或减少来达到r5满足保持在5w.

网友B:
我没有见过这么干的,基本上是不能实现的,如果真的可以,麻烦你告诉我一下怎么做的
如果你要驱动LED,会有专门的LED驱动,那恒流的原理和你这差不多,但人家从反馈到控制全是硬件电路实现的,单片机很难做到实时控制的,再快的单片机也是一个时钟一个时钟的去执行的,更何况你这还要ADC计算之后才控制
不过,实现一个大概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见过这么干的,基本上是不能实现的,如果真的可以,麻烦你告诉我一下怎么做的
如果你要驱动LED,会有专 ...

我就是看过到实物,分析电路是一个单片机加一个MOS管,负载电阻变化,但负载的工作功率是恒定的。

网友B:
所谓恒定不过就是功率表显示稳定而已
如果你要做,无非就是通过ADC的值来控制PWM的占空比,这就大概的达到了一个恒定的效果了

网友D:
R5 电阻假设是5欧,MOS的电流回路总电流是1A,R3是电流采样电阻,换算成ADC采样电压1*0.2=0.2V,保证采样是0.2V就可以了。
如果ADC不是0.2V,相应的PWM输出占空比改变(调大、高小),就可以了。也可以加入PID算法在调PWM,或者用“中值”来逐步试PWM值。最终稳定在0.2V的ADC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