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测Arduino UNO的电压?请大神求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3-20):
万用表打到直流20V档,红表笔一端接万用表V MA 孔,黑表笔接com
接好后红表笔接你要测量的点,比如arduino的5V引脚,黑表笔接arduino的GND引脚。

网友B:
单芯片计算机电路的直流电压范围为0V至5V,因此请将电表置于直流功能并选择10V或20V范围。 确定UNO板上的VCC和GND测试点,你只能测量这些测试点的电压,请勿将探针直接刺入Arduino的引脚,以免损坏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打到直流20V档,红表笔一端接万用表V MA 孔,黑表笔接com
接好后红表笔接你要测量的点,比如arduino ...

谢谢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芯片计算机电路的直流电压范围为0V至5V,因此请将电表置于直流功能并选择10V或20V范围。 确定UNO板上的VC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