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开发板上怎么实现i2c挂接多个器件

楼主(2020-03-19):
请问单片机开发板上怎么实现i2c挂接多个器件,我想挂接4个DY 302光传感器模块

网友A:
使用片选端控制,一个IO控制一个负载,片选后再通信

网友B:
I2C体系是飞利浦发明的,他们有规范
可以通过增加多路选择器,MCU通过IO 控制通道使能,访问特定那一路I2C 设备

网友C:
IIC总线上可以挂8个器件(从机),是通过从机对不同从机的地址来操作的,从机地址A3、A2、A1,有些器件可以人为跳线改变,地址位是0、1,当然有些器出厂时按小序号固定为不同地址。你只有看DY 302手册

网友D:
STC8A有IIC的功能,其他的只能程序模拟IIC

网友E:
4个模块地址不同才能同时挂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