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51单片机的1T和12T问题

楼主(2020-03-19):
最近在做双机通信的实验,现在用STC15系列1T模式,与STC89C52 12T模式进行串口通信,怎么都通信不上,找不到原因,是因为1T和12T的单片机不能直接通信吗?单独用串口调试助手都能够收发正确的信息,但两个单片机一连在一起,接线也没错,RX-TX, TX-RX, GND-GND,同一个5V电源供电。
串口设置都一样,波特率115200。

网友A:
串口设置有所不同吧??  两块芯片的波特率计算不一样的, 你仔细看看计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设置有所不同吧??  两块芯片的波特率计算不一样的, 你仔细看看计算方法

已经分别按照两个单片机的波特率计算方式计算了,都是用的T2做波特率发生器。
每个单片机单独与串口调试助手通信都没问题,连一起就有问题,想不出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