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蜂鸣器串联电阻的电路问题,纠结好久,请教大家一下

楼主:
如图所示的5v单片机驱动的蜂鸣器电路,这个电阻却接在蜂鸣器上,才20欧,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个电阻有什么用,好像不用都可以吧

网友A(2020-03-20):
1.电子起到限流作用,控制音量

网友A:
1.最直观的电阻可以起到限流作用,控制音量
2.图形符号显示的是个喇叭,不像蜂鸣器符号,或者可能是个无源蜂鸣器
3.设计者可能有苦衷。。。哈哈哈

网友A:
限流作用

网友B:
电阻一般都是限流分压的作用,这里应该是限流吧,防止电流过大烧坏蜂鸣器(保护蜂鸣器),这算是个保护电路吧,一般这种电阻阻值都是几十欧,几欧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