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F8591 4路收集光敏电阻AD转换

楼主(2020-03-20):
1个STC89C52单片机开发板 和 1个PCF8951 ADDA转换器 一起工作PCF8951上面的4个AIN 口 可以接上4个光敏电阻吗?
接上4个光敏电阻可以一直扫描读出4个AD转换值吗?之后再进行步进电机的控制

网友A:
你是要测光照度吗?用一个带ADC功能的STC单片机(如STC12C5A60S2需要外部晶振或是STC15W408AS无需外部晶振),然后接成像采电压的方式进行采集光敏电阻的ADC值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好!
PCF8951接4个光敏是可以的,PCF8951正好四路输入;
你这个设计,是不是要做太阳跟踪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PCF8951接4个光敏是可以的,PCF8951正好四路输入;
你这个设计,是不是要做太阳跟踪系统的?

对呀对呀,我做个4个光敏分别和4个1k电阻分压,PCF8951四个A\D口上就接到电阻和光敏电阻中间,再连SCL 和 SDA到开发板上,收集电压值比较,再进行舵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测光照度吗?用一个带ADC功能的STC单片机(如STC12C5A60S2需要外部晶振或是STC15W408AS无需外部晶振 ...

我用的是开发板89c52, 就没有买STC15的,如果买可能要做成最小系统板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呀对呀,我做个4个光敏分别和4个1k电阻分压,PCF8951四个A\D口上就接到电阻和光敏电阻中间,再连SCL 和 ...

那这样用没有问题,按照思路完成吧

网友C:
你的设计似乎是用于太阳能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的。 你的想法很好,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呀对呀,我做个4个光敏分别和4个1k电阻分压,PCF8951四个A\D口上就接到电阻和光敏电阻中间,再连SCL 和 ...

你好,我想问问测得电压之后怎么判定是太阳光?有没有电压对照光照强度表

网友E(2021-06-01):
您好,这个就是我做的太阳能追踪器,我想问一下程序中设置的精度,电压ad值10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F:
AD摸数转换是10。值是4096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您好,这个就是我做的太阳能追踪器,我想问一下程序中设置的精度,电压ad值10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您知道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AD摸数转换是10。值是4096

不懂,这个10是什么值从哪里来的

网友G(2023-03-23):
兄弟,能看一下你做的跟踪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