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89c52rc单片机用xdata定数组,当数组要保存时,要经过特殊处理吗?

楼主(2020-03-20):
请问stc89c52rc用xdata定数组,当数组要保存时,要经过特殊处理吗?

楼主:
还有怎么从xdata中读取数据?

网友A:
主要是要考虑容量,用C语言编写是经过编译系统来处理的

网友B:
xdata和data一样用的,可以存256byte,只是读取速度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要考虑容量,用C语言编写是经过编译系统来处理的

我是存10多个16点阵的汉字的字摸,用xdata存字模数组,但仿真不出来,用code数组可以仿真,所以读取xdata数组要特殊处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存10多个16点阵的汉字的字摸,用xdata存字模数组,但仿真不出来,用code数组可以仿真,所以读取xdata ...

常量数组用code就好了呀,为什么要占用外部扩展RA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量数组用code就好了呀,为什么要占用外部扩展RAM呢

我想接蓝牙模块,远程修改点阵的内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接蓝牙模块,远程修改点阵的内容

那可能要添加STC89C52RC的单片机型号才可以,因为不是所有51单片机的型号都有256byte的外部扩展RAM的,Protues里面的AT89C52默认没有片外扩展RAM,所以仿真也只能用STC的单片机才能成功,除非加扩展外部RAM的芯片或者换自带片外RAM的单片机。
实物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存为XDATA在keil上选AT89C52也能编译成功,只要实际使用的单片机片外RAM够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要添加STC89C52RC的单片机型号才可以,因为不是所有51单片机的型号都有256byte的外部扩展RAM的,Pr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