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数码管点不亮 求助大神解惑

楼主(2020-03-20):
小小白求助  利用Proteus还原KST-51开发板原理图中单片机控制数码管DS2部分电路,并编程实现DS2数码管显0到F.我用的是宋雪峰老师的代码,自己做的仿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数码管不亮 ,之前不知道51单片机数码管是共阳的,第一次仿真使用了共阴数码管,他可以看到有明显的变化可是显示的不完全,之后用了共阳的数码管直接不亮。也尝试了改变B0~B7的接线,还是不亮。求助各位大神

我的仿真

我的仿真

宋雪峰师傅代码

宋雪峰师傅代码

网友A:
三极管换成NPN试试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事自己最好还是调一调,不要动不就上来问,要学会怎么样判断故障,把不相干的先拿掉,一步步调试

谢谢您的善意的提醒,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网友C:
这种小事自己最好还是调一调,不要动不就上来问,要学会怎么样判断故障,把不相干的先拿掉,一步步调试

网友D:
一般单数码管按类型接电源正负端就行

网友E:
三极管换成NPN型的,C端加上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E:
感觉你那个三极管用得不对,C端加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F:
硬件方面:
U2的E1 E2短接,意味着U2始终不会被片选到,导致U2的Y0-Y7始终为高电平,这样Q1始终不会导通。LED怎么都不会亮。
U3的E2不接,也会导致U3始终不会被片选到的问题。
软件方面:
P0口的段选给了没错,但是程序里没有给出位选,即P1口没有没有给出138译码位选。所以LED数码管也是不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