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触控BS83B08C按键,短按用解码方式已做好,如果长按改成持续电平方式如何实现?

楼主(2020-03-20):
       合泰触控BS83B08C,短按用编码方式,把编码发给STM32F103主控端去解码,主控端对短按按键的解码已经解好,比如合泰触控控制3个按键,KEY1的码值是0XCC => 1100 1100,KEY2的码值是0XBB=>1011 1011 ,KEY3的码值是0XAA=>1010 1010
现在单键长按10s,结果时间大概在长按5s左右松开手,主控端的计时变量仍然在计时,直到记到10s才结束。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是STM32F103主控端,而是在BS83B08C触控端,而且在示波器上面双键一前一后长按,只有先按下的那一路脉冲,后按下的脉冲没有;双键长按,示波器上两路波形都没有。现在合泰触控的程序短按保持编码方式,长按如何改成用持续高低电平方式触发?
#include <BS83B08C.H>

#include    "USER_PROGRAM.H"
unsigned char child_start_tick = 0,hot_start_tick = 0,ColdStartTick = 0;
unsigned char child_end_tick = 0,hot_end_tick = 0,ColdEndTick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child_pulse_flag = 0,hot_pulse_flag = 0,ColdPulseFlag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child_start_flag = 1,hot_start_flag = 1,ColdStartFlag = 1;
static unsigned char child_end_flag = 0,hot_end_flag = 0,ColdEndFlag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reset_flag = 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int times)
{
        int i,j;
        for(j=times;j>0;j--)
        {
                for(i=1000;i>0;i--);
        }
}

typedef union BYTEBITSDEF
{
        unsigned char uc;
        struct
        {
                unsigned char BIT0:1;
                unsigned char BIT1:1;
                unsigned char BIT2:1;
                unsigned char BIT3:1;
                unsigned char BIT4:1;
                unsigned char BIT5:1;
                unsigned char BIT6:1;
                unsigned char BIT7:1;
        } b;
} TYPEBYTEBITS;

TYPEBYTEBITS  key_max[2];

bit        b_ptm_timer_1ms ;

//增加按键灯闪烁的标志位
//增加对按键灯延时函数
unsigned char ChildKeyLEDCount = 0,HotKeyLEDCount = 0,ColdKeyLEDCount = 0;

bit ChildKeyPressFlag;
bit HotKeyPressFlag;
bit ColdKeyPressFlag;

bit ChildKeyOnFlag;
bit HotKeyOnFlag;
bit ColdKeyOnFlag;

//==============================================
//**********************************************
//==============================================
DEFINE_ISR (Interrupt_Extemal, 0x04)
{
        GCC_NOP();
}

//==============================================
//**********************************************
//==============================================
DEFINE_ISR(Interrupt_ptm_timer, 0x0c)
{
        _ptmaf = 0 ;
        b_ptm_timer_1ms = 1 ;

        if(child_pulse_flag)
        {
                child_start_tick++;
        }
        else if(child_end_flag)
        {
                child_end_tick++;
        }

        if(hot_pulse_flag)
        {
                hot_start_tick++;
        }
        else if(hot_end_flag)
        {
                hot_end_tick++;
        }

        if(ColdPulseFlag)
        {
                ColdStartTick++;
        }
        else if(ColdEndFlag)
        {
                ColdEndTick++;
        }

        if(reset_flag)
        {
                switch(child_start_tick)
                {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_pa3 = 0;
                                break;
                        case 6:
                                _pa3 = 1;
                                break;
                        case 7:
                                _pa3 = 0;//start
                                break;
                        case 8:
                                _pa3 = 1;
                                break;
                        case 9:
                        case 10:
                                _pa3 = 0;
                                break;
                        case 11:
                                _pa3 = 1;
                                break;
                        case 12:
                                _pa3 = 0;
                                break;
                        case 13:
                                _pa3 = 1;
                                break;
                        case 14:
                        case 15:
                                _pa3 = 0;
                                break;
                        case 16:
                                _pa3 = 1;
                                break;
                        case 17:
                                _pa3 = 0;
                                break;
                        case 18:
                                _pa3 = 1;
                                break;
                        case 19:
                        case 20:
                                _pa3 = 0;
                                break;
                        case 21:
                                _pa3 = 1;
                                break;
                        case 22:
                                _pa3 = 0;
                                break;
                        case 23:
                                _pa3 = 1;
                                break;
                        case 24:
                        case 25:
                                _pa3 = 0;//end
                                break;
                        case 26:
                                _pa3 = 1;
                                child_pulse_flag = 0;
                                child_start_flag = 0;
                                child_start_tick = 0;
                                reset_flag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switch(child_start_tick)//1个case 为1ms
                {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_pa3 = 0;
                                break;
                        case 6:
                                _pa3 = 1;
                                break;
                        case 7:
                        case 8:
                                _pa3 = 0;//start
                                break;
                        case 9:
                                _pa3 = 1;
                                break;
                        case 10:
                                _pa3 = 0;
                                break;
                        case 11:
                                _pa3 = 1;
                                break;
                        case 12:
                        case 13:
                                _pa3 = 0;
                                break;
                        case 14:
                                _pa3 = 1;
                                break;
                        case 15:
                                _pa3 = 0;
                                break;
                        case 16:
                                _pa3 = 1;
                                break;
                        case 17:
                        case 18:
                                _pa3 = 0;
                                break;
                        case 19:
                                _pa3 = 1;
                                break;
                        case 20:
                                _pa3 = 0;
                                break;
                        case 21:
                                _pa3 = 1;
                                break;
                        case 22:
                        case 23:
                                _pa3 = 0;
                                break;
                        case 24:
                                _pa3 = 1;
                                break;
                        case 25:
                                _pa3 = 0;//end
                                break;
                        case 26:
                                _pa3 = 1;
                                child_pulse_flag = 0;
                                child_start_flag = 0;
                                child_start_tick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if(child_start_tick == 0)
        {
                if(child_end_flag == 1)
                {
                        if(child_end_tick < 10)
                        {
                                _pa3 = 0;
                        }
                        else if(child_end_tick >= 10)
                        {
                                _pa3 = 1;
                                child_end_flag = 0;
                                child_end_tick = 0;
                        }
                }
        }

        switch(hot_start_tick)
        {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_pa4 = 0;
                        break;
                case 6:
                        _pa4 = 1;
                        break;
                case 7:
                case 8:
                        _pa4 = 0;//start
                        break;
                case 9:
                        _pa4 = 1;
                        break;
                case 10:
                        _pa4 = 0;
                        break;
                case 11:
                        _pa4 = 1;
                        break;
                case 12:
                case 13:
                        _pa4 = 0;
                        break;
                case 14:
                        _pa4 = 1;
                        break;
                case 15:
                case 16:
                        _pa4 = 0;
                        break;
                case 17:
                        _pa4 = 1;
                        break;
                case 18:
                case 19:
                        _pa4 = 0;
                        break;
                case 20:
                        _pa4 = 1;
                        break;
                case 21:
                        _pa4 = 0;
                        break;
                case 22:
                        _pa4 = 1;
                        break;
                case 23:
                case 24:
                        _pa4 = 0;
                        break;
                case 25:
                        _pa4 = 1;
                        break;
                case 26:
                case 27:
                        _pa4 = 0;//end
                        break;
                case 28:
                        _pa4 = 1;
                        hot_pulse_flag = 0;
                        hot_start_flag = 0;
                        hot_start_tick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if(hot_start_tick == 0)
        {
                if(hot_end_flag == 1)
                {
                        if(hot_end_tick < 10)
                        {
                                _pa4 = 0;
                        }
                        else if(hot_end_tick >= 10)
                        {
                                _pa4 = 1;
                                hot_end_flag = 0;
                                hot_end_tick = 0;
                        }
                }
        }

        switch(ColdStartTick)
        {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_pa1 = 0;
                        break;
                case 6:
                        _pa1 = 1;
                        break;
                case 7:
                case 8:
                        _pa1 = 0;//start
                        break;
                case 9:
                        _pa1 = 1;
                        break;
                case 10:
                case 11:
                        _pa1 = 0;
                        break;
                case 12:
                        _pa1 = 1;
                        break;
                case 13:
                        _pa1 = 0;
                        break;
                case 14:
                        _pa1 = 1;
                        break;
                case 15:
                        _pa1 = 0;
                        break;
                case 16:
                        _pa1 = 1;
                        break;
                case 17:
                case 18:
                        _pa1 = 0;
                        break;
                case 19:
                        _pa1 = 1;
                        break;
                case 20:
                case 21:
                        _pa1 = 0;
                        break;
                case 22:
                        _pa1 = 1;
                        break;
                case 23:
                        _pa1 = 0;
                        break;
                case 24:
                        _pa1 = 1;
                        break;
                case 25:
                        _pa1 = 0;//end
                        break;
                case 26:
                        _pa1 = 1;
                        ColdPulseFlag = 0;
                        ColdStartFlag = 0;
                        ColdStartTick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if(ColdStartTick == 0)
        {
                if(ColdEndFlag == 1)
                {
                        if(ColdEndTick < 10)
                        {
                                _pa1 = 0;
                        }
                        else if(ColdEndTick >= 10)
                        {
                                _pa1 = 1;
                                ColdEndFlag = 0;
                                ColdEndTick = 0;
                        }
                }
        }

}

//==============================================
//**********************************************
//==============================================
void USER_PROGRAM_INITIAL()
{
        _lvrc = 0b01010101;
        _pawu = 0x00 ;
        _papu = 0x00 ;
          _pac = 0x00 ;
          _pa = 0x000 ;
          _pxrm = 0x00 ;

          _pb = 0x88;//1000 1000 ,PB3和PB7输出高接到主控板上面 PB3 -> COLD_WATER_DET  PB7-> NORMAL_WATER_DET
          _pbpu = 0x00;//合泰输入或者是输出模式
          _pbc = 0x00;//GPIOB为输出模式

          _ptmc0 = 0b00101000 ;
          _ptmc1 = 0b11000001 ;
          _ptmrpl= 0x00 ;
          _ptmrph= 0x00 ;
          _ptmal = 244 ;        //timer_over=(1*256+244)/(8mhz/16)=1000us=1ms
          _ptmah = 1;
          _mfe = 1 ;
          _ptmae = 1 ;
          _emi = 1 ;

        _pa1 = 1;        //COLD_KEY
        _pa4 = 1;        //HOT_KEY
        _pa3 = 1;        //CHILD_KEY

        _pb4 = 0;//Cold key LED1 on  "0"点亮 "1"熄灭
        _pb5 = 0;//Hot key LED2 on  "0"点亮 "1"熄灭
        _pb6 = 0;//Child key LED3 on  "0"点亮 "1"熄灭
}

//==============================================
//**********************************************
//==============================================
void USER_PROGRAM()
{
    if(!TKS_ACTIVEF)        return;
    if(!SCAN_CYCLEF)        return;
    GET_KEY_BITMAP();
    key_max[0].uc=DATA_BUF[0];
    DATA_BUF[3]=0;
    if(key_max[0].b.BIT0)          DATA_BUF[3]++;
    if(key_max[0].b.BIT1)         DATA_BUF[3]++;
    if(key_max[0].b.BIT2)         DATA_BUF[3]++;
    if(key_max[0].b.BIT3)         DATA_BUF[3]++;
    if(key_max[0].b.BIT4)         DATA_BUF[3]++;
    if(key_max[0].b.BIT5)         DATA_BUF[3]++;
    if(key_max[0].b.BIT6)         DATA_BUF[3]++;
    if(key_max[0].b.BIT7)         DATA_BUF[3]++;

    if(DATA_BUF[3]>2)
    {
            DATA_BUF[3] = 0 ;
            key_max[0].uc=0;
        LIBRARY_RESET();
        return;
    }

          //调用ANY_KEY_PRESS函数
          if(ANY_KEY_PRESSF)
          {
                  if(key_max[0].uc == 0x03)
                {

                        if(child_start_flag)
                        {
                                child_pulse_flag = 1;
                                child_start_flag = 0;

                                reset_flag = 1;
                        }
                        return;
                }

                reset_flag = 0;

            if(key_max[0].uc == 0x01)
                  {
                        if(ColdStartFlag)//冷水键按下
                        {
                                ColdPulseFlag = 1;
                                ColdStartFlag = 0;

                                ColdKeyPressFlag = 1;
                                //_pb4 = 0;//Cold key LED on
                        }
                }
                  //CHILD_KEY
                  if(key_max[0].uc ==0x04)
                  {
                        if(child_start_flag)
                        {
                                child_pulse_flag = 1;
                                child_start_flag = 0;

                                ChildKeyPressFlag = 1;
                                //_pb6 = 0;//Child key LED on
                        }
                }
                  if(key_max[0].uc == 0x02)
                  {
                        if(hot_start_flag)
                        {
                                hot_pulse_flag = 1;
                                hot_start_flag = 0;

                                HotKeyPressFlag = 1;
                                //_pb5 = 0;//Hot key LED on
                        }
                }
          }
        else
        {
                if(ColdKeyPressFlag)
                {
                        if(ColdKeyOnFlag)
                        {
                                ColdKeyLEDCount++;
                                if(ColdKeyLEDCount >= 20)//计数20次,合泰SCAN_CYCLEF计一次10ms,共200ms
                                {
                                        _pb4 = 0;//Cold key LED on
                                        ColdKeyLEDCount = 0;
                                        ColdKeyPressFlag = 0;
                                        ColdKeyOnFlag = 0;

                                }
                        }
                        else
                        {

                                ColdKeyLEDCount++;
                                if(ColdKeyLEDCount >= 20)
                                {
                                        _pb4 = 1;//Cold key LED off
                                        ColdKeyOnFlag = 1;
                                        ColdKeyLEDCount = 0;

                                }
                        }
                }
                else
                {
                        if(!ColdStartFlag)
                        {
                                ColdEndFlag = 1;
                        }
                        ColdStartFlag = 1;
                }

                if(ChildKeyPressFlag)
                {
                        if(ChildKeyOnFlag)
                        {
                                ChildKeyLEDCount++;
                                if(ChildKeyLEDCount >= 20)//计数20次,合泰SCAN_CYCLEF计一次10ms
                                {
                                        _pb6 = 0;//Child key LED on
                                        ChildKeyLEDCount = 0;
                                        ChildKeyPressFlag = 0;
                                        ChildKeyOnFlag = 0;

                                }
                        }
                        else
                        {
                                ChildKeyLEDCount++;
                                if(ChildKeyLEDCount >= 20)
                                {
                                        _pb6 = 1;//Child key LED off
                                        ChildKeyOnFlag = 1;
                                        ChildKeyLEDCount = 0;

                                }
                        }
                }
                else
                {
                        if(!child_start_flag)
                        {
                                child_end_flag = 1;
                        }
                        child_start_flag = 1;
                }

                if(HotKeyPressFlag)
                {
                        if(HotKeyOnFlag)
                        {
                                HotKeyLEDCount++;
                                if(HotKeyLEDCount >= 20)//计数20次,合泰SCAN_CYCLEF计一次10ms
                                {
                                        _pb5 = 0;//Hot key LED on
                                        HotKeyLEDCount = 0;
                                        HotKeyPressFlag = 0;
                                        HotKeyOnFlag = 0;

                                }
                        }
                        else
                        {
                                HotKeyLEDCount++;
                                if(HotKeyLEDCount >= 20)
                                {
                                        _pb5 = 1;//Hot key LED off
                                        HotKeyOnFlag = 1;
                                        HotKeyLEDCount = 0;

                                }
                        }
                }
                else
                {
                        if(!hot_start_flag)
                        {
                                hot_end_flag = 1;
                        }
                        hot_start_flag = 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