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问题,设备管理器出现问号

楼主(2020-03-20):
各位好,我按照要求用usb连接微机,,使用随机带的软件,设置微机的ch340与com时,转换时,总是在串口硬件设置上面出现问号,实际上也是不能连通,换3台机器也不行,xp系统,该如何办?

网友A:
安装ch340的winXP版本的驱动

CH340驱动(USB串口驱动)_XP_WIN7共用.zip

网友B:
CH340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