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bs系列编程环境的问题

楼主(2020-03-20):
我在编程中void USER_PROGRAM_INITIAL() 初时候程序能正常初始化,但是void USER_PROGRAM()却无法运行,使用的芯片是BS84B08C,我是先用touch mcu workshop生成的汇编在改成C语言的形式去运行的,但是workshop只能选择BS84B08A的芯片类型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造成void USER_PROGRAM()没跑进去的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没有仿真IC呢?仿真器要一个专门的仿真IC
好像还要选择不同的封装,就算是用一个型号也是要选择对的封装才行的
好久没有用合泰,我印象中合泰就是这么无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