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幕要怎么使用

楼主(2020-03-20):
网上买了一块屏幕,说不用控制器,不用背光升压电路,可以单供电使用,是不是只要直接把FPC连到排针就可以连单片机使用

网友A:
链接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07.2a6c5060BYMbSt&id=608722194985&ns=1&abbucket=2#detail
说明:驱动芯片:ILI9806  NT35510  HX8369 驱动协议I8080
管脚定义如右: O1CN01PPNgWs1vtqSUfZ6xF_!!666446231.jpg
提供的服务:购买产品提供初始化代码及IC datasheet,可搭配连接器和转接板(购买数量少需付费)。提供结构图纸及规格书,全方位技术支持。
驱动芯片资料:
所以驱动器来应该没问题。

网友B:
需要原厂资料、不然搞不了

网友C:
这种屏叫COG屏,芯片已在玻璃片上了,只要直接把FPC连到排针就可以连单片机驱动,升压电路、偏压电路已全部集成,不用考虑。原则上调对比度都在芯片上是有指令可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