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在Proteus怎么找到?这是啥原件

楼主(2020-03-20):
我想知道这个元件在Proteus怎么找到,以及这是啥原件

网友A:
氖灯符号,从图库导入,没有就要自己添加

网友B:
辉光管有这种画法,就是氖气泡。

网友C:
应该是氖指示泡(管)的旧符号或国外氖指示泡符号,全称为:对称型冷阴极充气管。
在proteus用lamp-neon查找,但是跟你这符号不同,没有仿真所需要的模型,不知道是不是我版本的问题

网友D:
这是氖泡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