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多通道采集数据存储并DMA传输问题

楼主(2020-03-20):
adc开启8个通道采集数据,之后用DMA将数据传送到数组value[8][10]中,现在我很疑惑,这个二维数组中的前8个数据是不是DMA从ADC->DR中回传的八个数据的第一次采样值?

#define Channel_Num  8 //ADC的通道数,使用8个通道
#define Sample_Num  10 //采样次数,使用平均滤波,采样10次取均值
//#define  DMA_BUFF_SIZE  Channel_Num*Sample_Num*3
u16 AD_Value[8][10];//  __attribute__((at(0X68000000)));//行优先存储,DMA第一次传输的8个数据为ADC各个通道的第一次采样数据
u16 Actual_AD_Value[8];

void  ADC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adc1  8通道循环采集配置
void  Adc_DMA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使能ADC1通道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DMA传输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时钟分频因子6,72M/6=12M,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将DMA的通道1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DR;  //DMA外设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u32)&AD_Value;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数据传输方向,从外设读取发送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Channel_Num*Sample_Num+2)*2;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Channel_Num*Sample_Num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外设数据宽度为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数据宽度为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工作在循环模式DMA_Mode_Normal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通道1拥有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USART1_Tx_DMA_Channel所标识的寄存器

    DMA_Cmd(DMA1_Channel1,ENABLE);

    ADC_DeInit(ADC1);  //复位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8;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8个序列,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0, 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 2,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2, 3,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3, 4,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0, 5,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1, 6,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2, 7,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3, 8,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获得每个通道连续采集10的的AD平均值
void Get_Adc(void)
{
    u16 sum=0;
    u8  i=0,count=0;
    for(i=0;i<Channel_Num;i++)
        {
        for(count=0;count<Sample_Num;count++)
        {
          sum+=AD_Value[i][count];
        }
        Actual_AD_Value[i]=sum/Sample_Num;
    }
     sum=0;
}

float GET_Voltage(u16  AD_values)
{
  return  (float)(AD_values*3.3/4096);
}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这个程序,在电压处理那块void Get_Adc(void)中,Actual_AD_Value[0]没有值,也没查到原因,请哥哥指导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