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钟程序如何修改为静态显示?6位 时分秒 74hc595 6个74HC595 D1302

楼主(2020-03-20):
电子钟程序 6位 时分秒 74hc595 6个74HC595 D1302 电子数码钟
具体见2楼

楼主:
或者怎么把下面代码改动增加实时时钟模块+DS1302模块

简单的来说,我需要静态数码钟,。不需要那种动态扫描的数码钟

#include <reg51.h>                       //包含访问sfr库函数reg51.h
sbit  K0=P1^2;                         //定义K0为P1.2(时钟修正标志键)
sbit  K1=P1^1;                         //定义K1为P1.1(修正移位键)
sbit  K2=P1^0;                         //定义K2为P1.0(修正加1键)
sbit  OEs=P1^3;                        //定义OEs为P1.3(秒输出控制端,0有效)
sbit  OEm=P1^4;                        //定义OEm为P1.4(分输出控制端,0有效)
sbit  OEh=P1^5;                        //定义OEh为P1.5(时输出控制端,0有效)
sbit  RCK=P1^6;                        //定义RCK为P1.6(输出锁存控制端,上升沿有效)
sbit  LED=P1^7;                        //定义LED为P1.7(秒闪烁控制端,0有效)
unsigned int  ms05=0;                    //定义0.5ms计数器ms05,并清0
unsigned char  h=0, m=0, s=0;             //定义时分秒计数器h、m、s,并清0
unsigned char  n=0;                      //定义修正位序号n
unsigned char  code  c[10]={             //定义共阳逆序字段码数组,并赋值
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void  disp6 ( ){                         //6位显示子函数
unsigned char  i;                      //定义序号变量i
unsigned char  a[6];                   //定义时分秒数组a[6]
a[5]=c[h/10]; a[4]=c[h%10];             //取出时显示字段码
a[3]=c[m/10]; a[2]=c[m%10];            //取出分显示字段码
a[1]=c[s/10]; a[0]=c[s%10];              //取出秒显示字段码
for (i=0; i<6; i++){                     //6位显示字段码依次串行输出
SBUF=a[i];                         //串行发送一帧数据
while (TI==0); TI=0;}                 //等待一帧数据串行发送完毕,完毕后TI清0
RCK=0; RCK=1;}                     //595 RCK端输入触发正脉冲
void  key ( ){                           //时钟修正键处理子函数
TR1=1;                              //时钟修正键按下,T1运行(用于修正位闪烁)
if (K1==0){                          //若移位键按下,则
while (K1==0);                      //等待移位键释放
n++;                              //移位键释放后,修正位序号加1
if (n==3)  n=0;}                    //若序号超限,复0
if (K2==0){                           //若加1键按下,则
while (K2==0);                      //等待加1键释放
switch (n){                         //switch散转,根据修正位序号修正时分秒
case 0: {h++;                      //时计数器加1
if (h==24)  h=0; break;}          //若时计数器超限,复0,跳出加1循环
case 1: {m++;                     //分计数器加1
if (m==60)  m=0; break;}         //若分计数器超限,复0,跳出加1循环
case 2: {s++;                      //秒计数器加1
if (s==60)  s=0; break;}}         //若秒计数器超限,复0,跳出加1循环
disp6 ();}}                         //刷新显示
void  main ( ){                          //主函数
TMOD=0x12;                         //置T0定时器方式2,T1定时器方式1(定时131ms)
SCON=0;                            //置串口方式0
TH0=TL0=0x06;                      //置T0定时0.5ms初值(fosc=6MHz)
IP=0x02;                             //置T0高优先级
TR0=1;                              //T0运行
IE=0x8a;                             //T0、T1开中,串行禁中
P1=0xc7;                             //秒闪烁暗
disp6 ();                              //595允许输出,初始显示0
while (1) {                           //无限循环
while (K0==1);                      //等待时钟修正键按下
if (K0==0)  key ();}}                //修正键按下,调用时钟修正键处理子函数

void  t0( )  interrupt 1{                  //T0中断函数(0.5ms中断)
ms05++;                             //0.5ms计数器加1
if (K0==1) {TR1=0;                    //若时钟修正键已释放,T1停运行
OEh=0; OEm=0; OEs=0;}             //时分秒显示停闪烁
if (ms05==1000)  LED=!LED;           //0.5s到,秒闪烁亮
if (ms05==2000)  {LED=!LED;          //1s到,秒闪烁暗
ms05=0;                           //0.5ms计数器清0
if (++s==60) {s=0;                   //秒计数器加1,满60s,秒计数器清0
if (++m==60) {m=0;                //分计数器加1,满60m,分计数器清0
if (++h==24)  h=0;}}            //时计数器加1,满24h,时计数器清0
disp6 ();}}                          //满1s,刷新显示

void  t1( )  interrupt 3{                  //T1中断函数(修正位闪烁中断)
switch (n) {                           //switch散转,根据修正位序号闪烁
case 0: {OEh=!OEh; OEm=0; OEs=0; break;}           //时显示闪烁
case 1: {OEm=!OEm; OEh=0; OEs=0; break;}           //分显示闪烁
case 2: {OEs=!OEs; OEh=0; OEm=0; break;}}}          //秒显示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