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LED复位脚的问题

楼主(2020-03-20):
7脚SPI口OLED,在初始化时,PST脚要复位操作100ms,但有的资料上说,可以把OLED的复位脚和开发板上的复位脚相连,实现启动时的硬复位,可我一直没有调试出来,有朋友调试过吗,恳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坐等高手

网友B:
"把OLED的复位脚和开发板上的复位脚相连,实现启动时的硬复位"这是一个好思路,我认为可行。
RST脚的复位时间一定要足够,不然不能点亮。复位操作100ms,建议200ms以上试试。计算一下RC的时间、选不同的R、C试。我搞过LCD12864用RC硬件复位成功的,节省了一个IO口,也省了程序。

网友C:
1:两者供电电压一致才能相连;
2:两者的复位电平一致才能相连。一个高电平复位,一个低电平复位就不能连接。
3:复位时间两者均需满足才能实现;

楼主: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其实我前段时间用开发板试过一次,OLED也正常工装,但是昨天再试就一直不亮,一直找不到原因所在,可能是买的两块OLED存在差异,不巧的是另一块怎么也找不到了。下午又从网上买了三块,等快递中。

网友D:
如果可以的话就换成四脚的,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试了一天,对于7脚OLED来说,D0、D1和DC脚的操作是必须有得,关键就是对CS和RST脚如何选取。经实验验证,当RST接到系统板RST时,CS端必须要在OLED初始化时,进行低电平操作。当CS可以直接接到电源地上,RST端在OLED初始化时必须作延时操作。总之对OLED得的操作必须要操作4根线。我一开始只想用D0、D1、DC口操作,就把RST接系统板的RST上,把CS直接接地,实践证明是不行的!!!为什么这样,我一直没想明白。有熟悉这方面的朋友给指点指点。

网友E:
对于有经验的或初学者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楼主反馈他的测试和观察结果特别有用。 感谢分享。

网友F(2020-11-08):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试了一天,对于7脚OLED来说,D0、D1和DC脚的操作是必须有得,关键就是对CS和RST脚如何选取。 ...

请教下大师,我把CS引脚接地 始终无法点亮OLED ,能不能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