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单片机的纯小白能问下我的电路图为啥P0口都是高阻态,图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0-03-20):
如题就是做个按键加一数码管6位显示的系统原理图但是P0口一直高阻态

网友A:
P0口应该加上拉电阻。

网友B:
p0口不加上拉电阻就一直是高阻态

网友C:
请仔细看下51的数据手册,通常P0口都不带内部上拉电阻,上电默认高阻态,也可以认为是开漏状态。

网友D:
上拉电阻呀

网友E:
P0加个上拉电阻就好了

网友F:
51单片机的P0端口没有内部上拉电阻。 因此,如果未连接上拉电阻,P0端口将自动进入高阻抗状态。

网友G:
这是基本的单片机知识,各个引脚功能你可以看看

网友H:
加上拉电阻,才能正确输出,高组态是取决于外部所加的东西,改变这个就需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I:
p1,p2,p3口可以这用,但p0口不能这样用,因为内部漏极开路,所以外部要接上拉电阻和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