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没问题,实物就没问题吗?

楼主(2020-03-20):
我做了一个八路抢答器,proteus仿真时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实物做出来后一点都不正确。甚至连开始都开始不了。是我设计有问题还是什么啊,有没有大神指点下。下附代码和图片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lib.h>

sbit k0 = P0^0; //二位数码管第一位选择脚
sbit k2 = P0^2; //二位数码管第二位选择脚
sbit k4 = P0^4;

//P2端口 数码管段选
//P1端口 八位选手抢答
sbit start = P3^7;//开始抢答按钮连接管脚
sbit end = P3^5;         //结束抢答按钮连接管脚
sbit beep=P3^3;//蜂鸣器连接管脚

unsigned char duanxuan[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段码: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qd_num=0;        //抢答选手号
unsigned char qd_time=0;        //抢答倒计时间
unsigned char timeout_num=0;        //定时器产生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work_status = 0;        //工作状态,下面几个为工作状态定义的宏
#define START_QD_STATUS 0
#define WAIT_QD_STATUS 1
#define ACK_QD_STATUS 2

/*******延时2ms函数*******/
void delay2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4;b>0;b--)
        for(a=248;a>0;a--);
}
/*******延时10ms函数*******/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a,b,i;
    for(a=5;a>0;a--)
    for(b=4;b>0;b--)
    for(i=248;i>0;i--);
}
/******延时50ms函数,参数num为延时多少个50ms******/
void delay50ms(unsigned int num)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unsigned char i=0;

        for(i=0; i<num; i++)
        {
    for(b=173;b>0;b--)
        for(a=143;a>0;a--);
        }
}

/******初始化定时器0******/
void InitTimer0(void)//50ms
{
    TMOD = 0x01;//定时器工作模式1
    TH0 = 0x3C;        //定时器装值高8位
    TL0 = 0x0B0;//定时器装值低8位
    EA = 1;                //使能总中断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关闭定时器0*******/
void end_Timer0(void)
{
        ET0 = 0;//关闭定时器0中断
    TR0 = 0;//停止定时器0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void)
{
        k0 = 0;
        k2 = 0;
        k4 = 0;

        beep = 0;//上电时由于该脚为高,而为高时蜂鸣器会叫,故初始化为低
}
/*******等待开始抢答状态*******/
void start_qd_status(void)
{
        if(start == 0)//检测到开始抢答按钮按下
        {
                work_status = WAIT_QD_STATUS;//工作状态设置为等待答题状态
                qd_num = 0;                        //回答选手号为0,等待选手按下
                qd_time = 9;                //9s抢答时间
                timeout_num=0;                //中断次数清0
                InitTimer0();                //开启定时器0
        }
}
/*******开始按钮按下后,等待选手抢答状态函数*******/
void wait_qd_status(void)
{
        if(qd_time == 0)//无人抢答,抢答时间已到
        {
                end_Timer0();//停止定时器0

                //蜂鸣器给出无人抢答警报
                beep = 1;        //蜂鸣器响
                delay50ms(20);
                beep = 0;

                work_status = START_QD_STATUS;//无人抢答后恢复原始状态,设置工作状态为开始抢答状态
        }
        if(end == 0)//检测到结束按键
        {
                end_Timer0();//停止定时器0
                qd_num = 0;//回答选手号为0
                qd_time = 0;//抢答时间清0
                work_status = START_QD_STATUS;//工作状态置开始抢答状态
        }

/********抢答成功********/
     if(P1!=0xff) //P1口电位发生变化,表示有按键按下
    {
        delay10ms();  //延时防抖

         switch(P1)//检测哪位选手按下抢答按钮
        {
                case 0xfe://1号
                beep = 1;        //蜂鸣器响
                delay50ms(20);
                beep = 0;
                        qd_num = 1;//回答选手号为1
                        qd_time = 30;
                         timeout_num=0;                //中断次数清0
                     InitTimer0();                //开启定时器0

                        work_status = ACK_QD_STATUS;
                        break;
            case 0xfd://2号
                    beep = 1;        //蜂鸣器响
                      delay50ms(20);
                    beep = 0;
                        qd_num = 2;//回答选手号为2
                        qd_time = 30;
                         timeout_num=0;                //中断次数清0
                      InitTimer0();                //开启定时器0

                        work_status = ACK_QD_STATUS;
                        break;
                case 0xfb://3号
                    beep = 1;        //蜂鸣器响
                delay50ms(20);
                beep = 0;
                        qd_num = 3;//回答选手号为3
                        qd_time = 30;
                        timeout_num=0;                //中断次数清0
                     InitTimer0();                //开启定时器0

                        work_status = ACK_QD_STATUS;
                        break;
                case 0xf7://4号
                    beep = 1;        //蜂鸣器响
                delay50ms(20);
                beep = 0;
                        qd_num = 4;//回答选手号为4
                        qd_time = 30;
                        timeout_num=0;                //中断次数清0
                    InitTimer0();                //开启定时器0

                        work_status = ACK_QD_STATUS;
                        break;
                case 0xef://5号
                beep = 1;        //蜂鸣器响
                delay50ms(20);
                beep = 0;
                        qd_num = 5;//回答选手号为5
                        qd_time = 30;
                        timeout_num=0;                //中断次数清0
                    InitTimer0();                //开启定时器0

                        work_status = ACK_QD_STATUS;
                break;
                case 0xdf://6号
                    beep = 1;        //蜂鸣器响
                delay50ms(20);
                beep = 0;
                        qd_num = 6;//回答选手号为6
                        qd_time = 30;
                        timeout_num=0;                //中断次数清0
                    InitTimer0();                //开启定时器0

                        work_status = ACK_QD_STATUS;
                        break;
                case 0xbf://7号
                    beep = 1;        //蜂鸣器响
                delay50ms(20);
                beep = 0;
                        qd_num = 7;//回答选手号为7
                        qd_time = 30;
                        timeout_num=0;                //中断次数清0
                    InitTimer0();                //开启定时器0

                        work_status = ACK_QD_STATUS;
                        break;
                case 0x7f://8号
                    beep = 1;        //蜂鸣器响
                delay50ms(20);
                beep = 0;
                        qd_num = 8;//回答选手号为8
                        qd_time = 30;
                        timeout_num=0;                //中断次数清0
                    InitTimer0();                //开启定时器0

                        work_status = ACK_QD_STATUS;
                        break;
                default:
                        break;
        }
        }
}
/*******选手回答问题状态*******/
void ack_qd_status()
{
        unsigned char i = 0;
        if(qd_time == 0)//答题超时
        {
                end_Timer0();//结束定时器0
                qd_num = 0;
                qd_time = 0;

                for(i=0;i<3;i++)//选手回答问题超时警报
                {
                        beep = 1;
                        delay50ms(5);
                        beep = 0;
                        delay50ms(5);
                }

                work_status = START_QD_STATUS;//设置工作状态为开始抢答状态
        }
        if(end == 0)//结束按键按下
        {
                end_Timer0();//结束定时器0
                qd_num = 0;
                qd_time = 0;
                work_status = START_QD_STATUS;//设置工作状态为开始抢答状态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二位数码管显示倒计时时间
一位数码管显示抢答选手号******/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qd_time, unsigned char qd_num)
{
        P2 = duanxuan[qd_time/10];//显示时间十位
        k0 = 1;                //打开第一位数码管位选
        delay2ms();
        k0 = 0;

        P2 = duanxuan[qd_time%10];//显示时间个位
        k2 = 1;                //打开第二位数码管位选
        delay2ms();
        k2 = 0;

        P2 = duanxuan[qd_num%10];//显示选手号
        k4 = 1;                //打开第三位数码管位选
        delay2ms();
        k4 = 0;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初始化

        while(1)
        {
                switch(work_status)//工作状态判断
                {
                        case START_QD_STATUS://开始抢答状态
                                start_qd_status();
                                break;
                        case WAIT_QD_STATUS://等待选手抢答状态
                                wait_qd_status();
                                break;
                        case ACK_QD_STATUS://选手回答状态
                                ack_qd_status();
                                break;
                        default:
                                break;
                }
                display(qd_time, qd_num);//数码管显示
        }
}

/******定时器0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imeout_num++;
    TH0 = 0x3C;
    TL0 = 0x0B0;

        if(timeout_num==20)
        {
                timeout_num=0;
                qd_time--;
        }
}

网友A(2021-01-06):
您好,我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我想向您请教您是如何成功的

网友B:
只要proteus仿真没问题,实物就肯定没问题

网友C:
一般只要线路没错,仿真没问题实物就没问题

网友D:
仿真没问题实物就没问题

网友E:
正常情况下你的仿真和实物电路一直,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是考虑实际的情况,例如焊接工艺,元器件性能的参差不齐,可能导致结果与仿真不符的现象很常见的

网友F:
只要proteus仿真没问题,实物就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G:
仿真并不能夠替代實物現場測試,尤其是環境因素

网友H:
如果配置正确,则仿真可能与实际设计非常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