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控制LED灯程序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看的我头都大了

楼主(2020-03-20):
想用51单片机串口实现控制LED灯,还是失败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dat,num;
void main()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CC;
        TL1=0xCC;
    PCON=0X80;
        EA=1;
        ES=1;
        TR1=1;
        while(1);
  {
  if(num==1)
  {
     switch(dat)
     {
     case(1):P2=0xfe;break;
     case(2):P2=0xfd;break;
     case(3):P2=0xf7;break;
     }
     ES=1;
     num=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dat=SBUF;
        num=1;
  SBUF=dat;
    while(!TI);
TI=0;

}

网友A:
while(1);后有一个分号的话,后面的程序如何执行呢?去掉分号

网友B:
这样提问,我只能告诉你程序很正常,写的很漂亮,你可以回家了,多喝水、多吃蔬菜、注意休息,过几天自然就好。

网友C:
有原理图吗

网友D:
应该注意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E:
串口控制LED. 你的驱动芯片呢

网友F:
哪款单片机?不同单片机时钟周期不一样。硬件电路是什么?配多少的晶振?LED驱动电路有没问题?这都需要资料全了才能分析的。

网友G:
main函数里  "while(1);" 死循环了

网友H:
单片机型号不同,晶振是不同的,还要注意波特率大小,硬件没问题的话,你还得把程序改一下,main函数里的while后边的分号直接断了,不会执行里边的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