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加一计数程序绘制完电路图数码管显示错误

楼主:
仿真时数码管乱码不知道问题在哪,我用开发板可以达到想要效果
单片机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count;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ge,shi,bai,qian,wan,sw;
void init();
void read_num(void);
void display(uchar ge,uchar shi,uchar bai,uchar qian ,uchar wan,uchar sw);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read_num(void)
{
if (count>999999)
{
  TH0=0x00;
  TL0=0x00;
  count=0;
}
ge=count%10;
shi=count%100/10;
bai=count%1000/100;
qian=count%10000/1000;
wan=count%100000/10000;
sw=count/100000;
}
void main()
{
P3=0xff;
P0=0xff;
P2=0xff;
init();
while(1)
{
  if(key1==0)
  {
   delay(10);
   if (key1==0)
   {
    count++;
   }
   while(!key1);
   delay(10);
   while(!key1);
  }
  else
   read_num();
   display(ge,shi,bai,qian,wan,sw);
  if(key2==0)
  {
   count=0;
  }
}
}
void display(uchar ge,uchar shi,uchar bai,uchar qian ,uchar wan,uchar sw)
{
dula=1;
P0=table[sw];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wan];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qian];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1);
}
void init()
{
TMOD=0x05;
TH0=0x00;
TL0=0;
TR0=1;
}

网友A(2020-03-20):
在给数码管送段码时,先要清除原段码(消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给数码管送段码时,先要清除原段码(消影)

我显示子程序每次送完段选都0xff消影了呀

网友C:
仿真时数码管乱码的主要原因是消隐方法错误,在送段码与位码之间加P0=0xff;毫无用处,因为没有打开锁存器,P0信号送不出去,锁存器还是维持原来数据。起不到消隐作用。再者read_num();处理数据的方法超过3ms,致使实际电路末位数码管亮度与其它不均匀。按键使用死循环等待松手,会导致数码管扫描暂停。另外,以按键次数计数与定时器外部计数模式毫无关系,开定时器完全多余。修改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count;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ge,shi,bai,qian,wan,sw;
//void init();
void read_num(void);
void display();
uchar code table[]={//段码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wei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位码
uchar buf[6];//显示数据缓存
bit k=0;//按键状态记忆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read_num(void)
{
        unsigned long j;
        uchar i;
        if (count>999999)
        {
//                TH0=0x00;
//                TL0=0x00;
                count=0;
        }
        j=count;
        for(i=6;i>0;i--)
        {
                buf[i-1]=table[j%10];//由低位到高位分解保存在缓存中
                j/=10;
        }
}
void main()
{
//        P3=0xff;
//        P0=0xff;
//        P2=0xff;
//        init();
        count=543210;//测试显示,可以删除
        while(1)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k==0)
                        {
                                k=1;
                                count++;
                        }
                }
                else k=0;//松手

                if(key2==0)
                        count=0;
                read_num();
                display();
        }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P0 = 0x00; dula=1;dula=0;//送段消隐
        P0=weia[i];wela=1;wela=0;//送位码
        P0= buf[i];dula=1;dula=0;//送段码
        i++;i%=6;//逐位显示计数
}
/*
void init()
{
        TMOD=0x05;
        TH0=0x00;
        TL0=0;
        TR0=1;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仿真时数码管乱码的主要原因是消隐方法错误,在送段码与位码之间加P0=0xff;毫无用处,因为没有打开锁存器, ...

懂了,非常感谢大佬的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