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24c02按地址写入数据的问题

楼主(2020-03-20):
我使用0 64 128地址写数据正常,但是使用8 24 40地址就不能正常写入,这是为啥

网友A:
贴相关代码看一下吧

网友B:
at24c02地址也要从0 64 128改为8 24 40,并确认硬件地址改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24c02地址也要从0 64 128改为8 24 40,并确认硬件地址改对了

就一个芯片,不存在改硬件地址,是片内的数据的存放地址改了没法存储

网友C(2020-05-09):
写的地址好像是要8的倍数,不然会写数据出错

网友D:
用仿真看一下,因为实物搞不清楚是没有写入还是不能读出或者芯片本身问题。搞清是写还是读的问题后可以用仿真里面的 i2c debuger 查看数据传输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