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做wifi和app实验时,app给单片机发送了什么指令

楼主(2020-03-20):
求助,普中的stm32 做wifi和app实验时,app给单片机发送了什么指令

网友A:
wifishi是在中间做透传,要app给单片机发送了什么指令,你可以从另一个串口打印出连接WiFi的那个串口数据接收的数据就可以了。活着更简单的一种:用USB转TTL的RX接到WiFi模块的TX,电脑用串口助手抓包(可能要勾选hex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