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敏电阻做感应有光无光的开关,接c51单片机时需要接运放和数模转换器吗?

楼主(2020-03-20):
请问1.用光敏电阻做感应有光无光的开关,接c51时需要接运放和数模转换器吗?
       2.红外模块可以直接接在51单片机上实现感知附近有无人吗?
        3.超声波模块可以直接接在51单片机上实现测距吗?

谢谢各位单片机大佬了

网友A:
1.光敏电阻只输出开关信号的就不用模数转换,需要读出光强数值的就要模数转换,可以直接买成品光敏传感器模块,用电位器调节灵敏度
2.红外模块可以实现感知前方是否有物体,可以参考51小车红外避障,但是还是建议用超声波模块
3.超声波模块可以在51单片机上实现测距,51黑有相关例程

网友B:
刚好正在做这个,光敏电阻串联个10K电阻,中间ADC转换
无光ADC值为0,有光可测光强度。

网友C:
1、看感应模块出来的是什么信号,如果符合数字信号不需 要
2、市面上红外模块已做成高低电平输出,可直接用在单片机感知
3、同2,可直接用,但要模拟输出触发信号,计算超声波返回时间,根据波速计算距离

网友D:
模拟形式的光敏电阻传感器给出的电压信号例如为0至5V。 你可以将该信号直接连接到8051单片机的ADC端口,而无需使用运算放大器或外部ADC。 红外传感器长期以来一直用于检测人体的存在,因此可以与51单片机一起使用。 超声波传感器可与51单片机配合使用来检测物体的距离。

网友E:
只是开关的话很多单片机带比较器,输入阻抗很高,就不用运放了,但是呢,如果只是开关,连单片机都不用吧。一个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F:
光敏电阻就两个作用,精度差点可以不买模块,在光敏电阻下接个取样电阻就可以了。
1.作开关,无光时截止,有光是导通(类似于三极管)
2.作为信号,一般在取样电阻的得到电压变换的信号(连续的信号),需要通过AD转换转换为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