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MAX7219驱动共阴数码管的简化版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0-03-20):
MAX7219理论上可无限级联,每多加一块MAX7219只需多加两个IO口,所有MAX7219共用一个时钟线。程序中需添加对应的初始化和写入函数。附件包含程序和仿真工程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sbit clk = P1 ^ 5;
sbit load = P1 ^ 6;
sbit din = P1 ^ 7;

sbit a7 = ACC ^ 7;
sbit a6 = ACC ^ 6;
sbit a5 = ACC ^ 5;
sbit a4 = ACC ^ 4;
sbit a3 = ACC ^ 3;
sbit a2 = ACC ^ 2;
sbit a1 = ACC ^ 1;
sbit a0 = ACC ^ 0;

void MAX7219_Write(unsigned char ad, unsigned char v_data)
{
        ACC = ad;
        clk = 0;
        din = 0;
        load = 0;

        din = a7;
        clk = 1;

        clk = 0;
        din = a6;
        clk = 1;

        clk = 0;
        din = a5;
        clk = 1;

        clk = 0;
        din = a4;
        clk = 1;

        clk = 0;
        din = a3;
        clk = 1;

        clk = 0;
        din = a2;
        clk = 1;

        clk = 0;
        din = a1;
        clk = 1;

        clk = 0;
        din = a0;
        clk = 1;

        ACC = v_data;

        clk = 0;
        din = a7;
        clk = 1;

        clk = 0;
        din = a6;
        clk = 1;

        clk = 0;
        din = a5;
        clk = 1;

        clk = 0;
        din = a4;
        clk = 1;

        clk = 0;
        din = a3;
        clk = 1;

        clk = 0;
        din = a2;
        clk = 1;

        clk = 0;
        din = a1;
        clk = 1;

        clk = 0;
        din = a0;
        clk = 1;

        clk = 0;
        load = 1;
}

void MAX7219_init( )
{
        unsigned int i;

        MAX7219_Write(15, 1);
        for(i = 0; i < 3000; i ++);
        MAX7219_Write(15, 0);
        MAX7219_Write(12, 1);
        MAX7219_Write(11, 7);
        MAX7219_Write(9, 255);
        MAX7219_Write(10, 8);
        MAX7219_Write(1, 1);
        MAX7219_Write(2, 2);
        MAX7219_Write(3, 3);
        MAX7219_Write(4, 4);
        MAX7219_Write(5, 5);
        MAX7219_Write(6, 6);

        for(i = 0; i < 3000; i ++);
}

/*10: -, 11: E, 12: H, 13: L, 14: P, 15:¿Õ¸ñ, X + 128:D¡êyμã;*/
void main( )
{
        MAX7219_init( );

        while(1)
        {
                MAX7219_Write(1, 0);
                MAX7219_Write(2, 0 + 128);
                MAX7219_Write(3, 10);
                MAX7219_Write(4, 11);
                MAX7219_Write(5, 12);
                MAX7219_Write(6, 13);
                MAX7219_Write(7, 14);
                MAX7219_Write(8, 15 + 128);
        }
}

网友A:
“每多加一块MAX7219只需多加两个IO口”,这个是真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多加一块MAX7219只需多加两个IO口”,这个是真的么?

不对,串口工作,就像595的工作方式,但是7219是自动控制显示,不需要单片机持续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多加一块MAX7219只需多加两个IO口”,这个是真的么?

7219有几种用法,简单说就是串行控制,反正就是利用IO口对CLK、LOAD、DIN三个脚写入数。具体又有几种接法,一种是利用24脚DOUT级联,就是CLK、LOAD共用IO口,第一片DIN接IO,第二片的DIN接第一片的DOUT,第三片的DIN接第二片的DOUT...级联。我说的每加一片多两个IO是我常用的接法,即共用CLK脚,LOAD和DIN分开使用,所以每多一块7219多一对LOAD和DIN。这是种假级联,原因是上一种虽然只需要三个IO口就可控制几片7219,但在我具体使用时常多于4片7219级联,经常出现问题,因此采用了这种方式,基本没再出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串口工作,就像595的工作方式,但是7219是自动控制显示,不需要单片机持续扫描

应该该是对也不对,主要看你怎么接,怎么用。7219的使用还是比较灵活的。我帖子里说的是基于我常用的接法而言,比较片面。

网友A:
点击下面图片有视频,已正常工作好多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下面图片有视频,已正常工作好多天了。

我从没说过这样不行,更没说这是错的,只是我之前使用中确实有过问题,我换了一种用法而已,这种小玩意用法多了去了,能用就行,没必要较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