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学习单片机,该怎样从零基础变成可以接项目的高手呢

楼主(2020-03-20):
我有一点c语言基础,看过市面上单片机的教程视频,目前属于点亮流水灯的水平。
但是我对于单片机的整体学习方向很迷茫,我想提升自己的能力,却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该继续学习什么知识,才能精通单片机。请大佬们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只能是多做项目,从实际中积累经验,是做实际的项目,不是在开发板上做实验,实际应用跟开发板不一样。

网友B:
不断完成各种项目,达到要求,这些项目或许是别人做过的,或者昌自己想要实现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坚持,再坚持

网友C:
可以适当找几个简单项目入手,通过做小东西来学习,比如做数字时钟啊等等,还可以找一些视频看看,边做边学

网友D:
光靠学是成不了高手,要多想多练,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是多做项目,从实际中积累经验,是做实际的项目,不是在开发板上做实验,实际应用跟开发板不一样。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断完成各种项目,达到要求,这些项目或许是别人做过的,或者昌自己想要实现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 ...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靠学是成不了高手,要多想多练,多做!

嗯嗯,明白,感谢

网友E:
我是学通信的,有近两年的单片机学习经验,根据你提的问题,我给你的建议是:
1.单片机是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所以你只需学习掌握某个系列里典型的那个就可以融会贯通了;
2.相关语言必须掌握扎实,这类东西并不是懂一点皮毛就可以的;
3.从简单项目入手,一点一点的渗入,遇到不会的请教师傅。不能光看视频,更多的是上手操作;

网友F:
学什么都一样,要熬得住,单片机只是熬得更久一点!

网友G:
从我自身经验来讲,我觉得先搞清单片机的工作原理,内部资源,熟练应用一门语言编写单片机,然后开始从小的项目做起,比如红外测距,读取温度显示LCD,等等,在项目实践中才能不断提升自己。

网友H:
和打网游一样一样的,要想升级快,找个人带带,勤刷副本打怪

网友I:
#在 不断完成各种项目,达到要求,这些项目或许是别人做过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坚持,再坚持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J:
只有实战,才能铸就真将军。在实践中提高,若有人指导,就更快。

网友K:
多做公司的实际项目,不断学习总结

网友L:
当然是从最简单的例子开始做起建立自信心

网友M:
找本书,按照书上的内容做一遍。要手动实际焊接板子。看书加实践最快,想做什么就去找资料,以项目定学习。

网友N:
要坚持下去,理论与操作结合,光看理论也不行的,在操作的时候遇到问题多查资料,慢慢就会了,一定要坚持

网友O:
当你开始动手的时候,你就开始向高手靠近了。大家基本上都是从点亮一盏灯开始,然后闪烁、呼吸……到显示文字、图像……然后到显示视频……加油

网友P:
找一些视频看看多练习

网友Q:
1:有一个好平台(例如大公司,高校)能让你接触到高手和项目。2:有一个或几个好师傅给你指明方向少走弯路。3:你自己有足够的悟性和毅力坚持不懈。4:有足够的项目让你接触到各种软件、硬件开发积累经验。5:最后慢慢熬着吧!

网友R:
多来论坛上学习学习

网友S:
如果目前还是处于点亮流水灯的水平那还是先努力学好单片机吧。

网友T:
要学好C语言

网友U:
你可以从51hei.com上发布的示例开始。 完全按照该示例所需的所有步骤进行操作,你将发现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 在进行示例项目时,你需要学习新知识,这是你不断改进和成长的方式,直到你有信心承担实际项目。

网友V(2020-05-15):
我的建议是找个单片机视频教程看完,然后从简单的项目开始照着做慢慢深入

网友U:
在你的情况下,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找到许多设计案例作为实践的例子,实践的次数越多,做好的机会就越大。

网友W:
会点灯  也是挺牛逼了  。 用定时器点灯,,利用上位机通讯点灯。。利用外部IO点灯。。。多任务点灯。。。zigbee点灯 。。。

网友X:
多看,多学,多做。没啥技巧和捷径,跟我们平时学习一样

网友Y:
51开发板学起

网友Z:
这个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做开发的都是需要循序渐进,你只有平时多做项目,有一定的项目基础后,才能说往更高的方向发展

网友AA:
多动手,多学习,多反思总结经验

网友AB:
精通单片机的人很多,但是能接到项目的人很少。

网友AC:
建議買一套開發板,然後找另外一家的例程對著改,使得另一家的例程能用到這個開發板上,這樣好過純碎的直接看例程。

网友AD:
可以自己弄个小小的项目开始学习

网友AE:
可以看看相关视频,多尝试自己编写程序,熟练了之后可以从小项目练习练习

网友AF:
多看别人的例子,然后动手自己写一下,不要照着抄,写程序画图到最后制作这个过程其实能学习到的有很多很多

网友AG:
单片机这么课程其实是一项非常注重动手实践的科目,毕竟从书中可以大概了解单片机各个功能寄存器后,如果第一次、第二次你可能看不太明白,你这不要紧,毕竟你还缺少实际 感观认识,所以说学习单片机看书只看两三天足够了,那么接下来的重点就是实践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关键,如果学单片机不实践,我想你是很难学会的,至于实践,我想推荐两种方法,一种是你自己花钱买一块单片机的学习板,这个就不要求功能太全了,毕竟对初学者来讲,买功能那么多的板子,上面的很多东西也许你这辈子都用不着,所以建议板子上只要有流水灯、数码管、独立键盘、矩阵键盘、AD或DA(原理一样)、液晶、蜂鸣器,这就差不多足够了,如果上面我提到的这些,你能熟练应用,那可以说对于单片机方面的硬件你已经入门了,剩下的就是自己练习设计电路,不断的积累经验。只要过了第一关,后面的路就好走多了,万事开头难,大家可能都听过。另一种是如果你身边有单片机高手,可以求助他来帮你搭个简单的最小系统板,有对硬件了解了,才能熟练运用。而如果你身边没有这样的高手,又找不到可以帮助你的人,那我劝你最好是自己买上一块,毕竟自己有一块要方便的多,以后做单片机类的小实验时都能用得上,还省事。

这两方面都做好准备后,接下来就是配备一台电脑。尽量多抽出一些时间来练习,首先应该学会怎么用调试软件,然后从最简单的流水灯实验做,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系,你一定会会发现单片机是多么迷人,当你编写的程序按你的意愿实现时你比做什么事都开心,你会上瘾的,真的。做电子类的人真的会上瘾。然后让数码管亮起来,这两项会了后,你已经不能自拔了,你已经开始考虑你这辈子要走哪一行了。就是要这样练习,在写程序的时候你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而这时你再去翻书找,或是问别人,当得到解答后你会记住一辈子的,知识必须用于现实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总结上面,其实也就是只要你有信心,做事能坚持到底,有不成功不放弃的强烈意志,那学单片机来说也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最后强调一点是想学单片机,关键还是要注重实践过程,学习单片机,软件编程也必不可少,这几点是比较重要的几点内容。

网友AH:
多练习书上的代码例程,多做仿真,有条件了可以自己投板,买元器件。自己焊接,烧写代码,进行调试,观察结果。从这些过程里面多多体会,会更实际,也能发现、学到书本上没有的东西。自己动手,印象会更加深刻。

网友AI:
多学多练,累积经验,慢慢成长

网友AJ:
高手是实践出来的,当然也需要很强的基础理论知识,但实践性非常强...

网友AK:
看一些相关的视频,然后要多多练习,实践操作很重要,多练习熟悉了就有提高。

网友AL:
多参加竞赛类的吧,比拼才容易进步。

网友AM:
可以从点亮led'开始,自己做项目可在网上找程序参考

网友AN(2021-05-19):
只有不断的做做做,没有捷径,要积累经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