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了一台ATX开关电源

楼主(2020-03-21):
使用多年的台式电脑突然不正常了,现象是从启动到还未完全进入系统时就又重新启动,反复如此。
开始怀疑主板、内存、CPU、显卡等部件的故障,后来将电源换到另一台机器发现故障依旧,这才怀疑是电源出了问题。
在找不到好的电源替换时,只好打开电源检查问题所在。
首先清除了电源中的灰尘,在清除灰尘过程中,发现有两个输出滤波电解电容顶部有鼓包的情况:

将这两个电解电容烫下后,其中一只是:

用电桥测量容量是:

标称值是1000uF,现在是2.8n=0.0028uF,容量降为原来的1/360000,完全失效了。
另一只是:

用电桥测量容量是:

容量也降到原来的1/38。
找了两只容量分别为1000uF/16V和2000uF/10V的拆机电容来代换:

将电源复原后再安装到机器上,再也没有出现重新启动的情况了,至此电源修复完毕。
在出现此故障时,机器只所以反复重启,是因为由于滤波电容失效,导致直流供电不是平稳的直流电,而是脉动电压,所以机器运行不稳定;另外,电压有效值也大幅降低,导致供电不足。

网友A(2020-08-06):
ATX开关电源 故障大多都是電容的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