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想入门功放音箱,该如何学习

楼主(2020-03-21):
目前在惠威实习,学的是电子,在惠威对功放音箱这些产品产生了一些兴趣,想学习一下,请问需要怎么入门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你要学什么呢?功放音箱?那你得先学木工,木工我不会功放电路?这个我会一点
那就先学基础吧,学点三极管放大和运放放大电路,这是功放的入门,但很多人却并不会,推荐两本书:晶体管电路设计和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 ,你要是能啃完这两本书,你在功放方面的水平至少是星耀级的
然后,一定要学数字电路和单片机,就目前而言,99.5%的功放电路离不开DAC和ADC这两个东西
如果你不学数字电路,你就会掉入一个功放和HIFI的坑,这个坑里面有很多你的前辈:他们把NE5532当神,一个电容要买20块钱那种,2000块钱的电阻(你没错,是2000块)
给你看一下他们所谓的运放测评:(我曾经也是这么想的,买过200的运放,后来退了,还好没有上锡,现在我是把这些测评当笑话看)
NE5532:确实有点胆味,解析力一般,高频比较燥,低频比较糊且肥。
OP275:和5532比,胆性还重一点,解析力、低频、音场更好一点,可以买贴片的来打摩声卡,可以改善硬冷的数码声。
LT1057:两端延伸不错,速度、动态和解析力也挺好,就是属冷色调,放出的音乐好象有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让你可以静静的听,却燃不起对音乐的那份激情。

AD827:延伸非常好,解析力高,高频华丽,中频纯厚,低频下潜和力度都不错,音场向前后左右拓展,有了凹凸感(这一点比其它运放强),速度快,动态好,感觉很大气,初换上此运放后确实有让人为之一振的感觉。但久听之下,也发现很多问题:一、虽然三频段、音场很宽,气势足,大开大合,但总感觉结构有点松,不够紧凑;二、人声部份一般,有时大动态时,人声被配乐声淹没;三、不够细腻,属于激情有余而柔情不足;四、音乐味不够。不过很多的人喜欢这种风格。当然买两片来换换口味听还是可以的,按我的感觉,用在AV功放上看DVD大片应该很适合。

OPA2604:感觉象5532的升级版,各方面都有很大提高,解析力不错,音乐味更好,有胆味,声底属于较纯厚且有点刚性,综合素质很不错。

DY649:和2604比,解析力更好,高频部份纤细而又柔美且泛音丰富,声底没2604厚,很清澈、细致的感觉,音乐画面异常清晰,人声部份圆润通透、有种甜甜的感觉,人声(特别是女声)是它的强项。DY639:整体性稍弱于649,但更具备胆机特性,胆味更浓。

DY669:和2604差不太多,纯厚的声音。

AD712:解析力很好,清晰而又没有音染的声音,一种很透明的感觉,声底细致,低频量稍少。属于典型的监听风格。不过可能很多人都不大喜欢这种纯净水的感觉,还是加点味精好,大概是我已前玩过音乐制作的原因吧,习惯了这种纯纯的监听味道,挺感兴趣。

AD712(金封):一时好奇,第二天又去弄了个金封的。和陶封比,感觉解析力更好,声底更纯厚点,低频弹跳感下潜度都有所加强,音场定位感不错。刚开始听时感觉好象人声清淅度还不如陶封的,吃了一惊,后来反复比较才发现:因为陶封的高频比较冲、直白、声底薄,人声显得亮,所以有这种感觉,还是金封的耐听度更高。不过,不太推荐使用,因为现在金封的找不到拆机件了,只有买全新的,要75元,这个价位可以买到更好的型号了。

AD797:值得试试的东东,人声很亲切,在朋友家测完后立刻被扣下来了。
拆机件45元,因为时间关系,就买了这些东东测。其它还有更高档的627,2111(要100元),DY2000、AD927(好象没听说过)以后有机会再试,特别是有个店家极力推荐的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金封OPA2604(要价200/个)很有点吸引力。

网友B:
去中国音响DIY论坛里看看吧,有你想要的

网友C:
先玩TDA2822,先单声道,后双声道。再用TDA2030,再双电源,再分高低音,后高中低音..........

网友D:
我也去过惠威面试,不过没被录用

网友E:
学习模电,从认识各种元器件开始,分析电阻回路,然后学习晶体管电路,自己做几个甲,乙类放大器,差分放大器,学会阻抗匹配等等一步一步来。

网友F:
功放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先理解推挽,还有一些功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学什么呢?功放音箱?那你得先学木工,木工我不会功放电路?这个我会一点
那就先学基础吧,学点三极管放大 ...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玩TDA2822,先单声道,后双声道。再用TDA2030,再双电源,再分高低音,后高中低音..........

我慢慢去摸索一下,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去过惠威面试,不过没被录用

0.0 哈哈我在这实习,做的应用工程师,不是研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模电,从认识各种元器件开始,分析电阻回路,然后学习晶体管电路,自己做几个甲,乙类放大器,差分放大 ...

明白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放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先理解推挽,还有一些功放芯片。

嗯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