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24c02断电只保存了部分数据是什么情况?

楼主:
我仿真的是客车超载系统,求大神指教

设置体重参数保存了

设置体重参数保存了

但测量的数据没有保存

但测量的数据没有保存

网友A(2020-03-23):
我们需要知道检测到电源故障后完成写入所有要保存的数据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如果写入时间长于电解电容器的放电时间,则不会写入所有数据。 因此,您可以使用更大的电容器来提供更长的放电时间。

网友B:
保存了部分数据,证明掉电检测,并对eeprom写入部分工作了。但是没有保存完整数据,有可能是掉电后,维持写入数据的电能不足,要注意,不但要保持单片机工作,还有eeprom芯片的电源。其他非相关设备都不要使用断电后维持写入的电能。

网友C:
先看你的数据是不是超出了24c02,另外写的时候是页写,曾经用其保存过歌曲,只能存一半,容量太少!

网友D:
断电后没有足够的电写入数据,要加大滤波电容容量,或者断电瞬间关闭其他耗电屏幕和发光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