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teus仿真时,stm32系列芯片很多引脚不显示,怎么才能让引脚显示出来啊

楼主(2020-03-21):
求帮忙

网友A:
STM32为什么还要用仿真,某宝9.9包邮的最小系统板他不香吗?

网友B:
型号选择正确吗?或者直接上原理图吧。还方便 画板子

网友C:
注意看动态图

网友D(2020-05-11):
我用proteus8.6像你一样弄,然后就会报错【Selector property PACKAGE in MAP table is not defined. [U1]

网友E(2020-07-07):
引用 网友D:
我用proteus8.6像你一样弄,然后就会报错【Selector property PACKAGE in MAP table is not defined.
...

你解决了吗?

网友F(2020-12-14):
我解决了,动态图怎么弄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用proteus8.6像你一样弄,然后就会报错【Selector property PACKAGE in MAP table is not defined.
...

我也是!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H(2022-03-19):
怎么解决的

网友I:
右键有个编辑属性,右边有个隐藏引脚

网友J(2022-08-27):
不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