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roteus继电器不动作是元器件选错吗?还是计算错误

楼主(2020-03-21):
继电器不动作是元器件选错吗?还是计算错误

网友A:
先真接给继电器供电检查,分硬件与软件调试

网友B:
换个继电器模型吧

网友C:
检查C编译器是否报告了任何警告或错误。 你未使用标准的c程序语法。 需要声明main()并使用正确返回类型进行编译。

网友D:
三极管集电极,与电压表并上一电阻,试试看,将电阻作为管子的负载。

网友D:
三极管集电极,与线圈反向并上一二极管,起续流作用,保护三极管

楼主:
谢谢各位,我后续换个继电器模型,另外换个输出电流大些的三级管,可以动作啦。

网友E(2022-04-17):
引用 网友B:
换个继电器模型吧

右边这个继电器模型,名字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