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语言十六进制的两种表示方式有什么区别吗?0x和后面加h

楼主:
十六进制的两种表示方式有什么区别吗?我在keil里面调试这两种好像都可以

网友A(2020-03-22):
没有区别, 表达是同一个数值: 十进制的32.
可分别执行上述指令试验, 执行完后,R7寄存器的值会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一开始学的C,所以都是写0x20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两种都OK,但一般C语言习惯0X,而汇编习惯用#20H,温馨提醒:在汇编中对于不以数字开头的立即数要加0,否则不 ...

OK,谢谢

网友D:
两种都OK,但一般C语言习惯0X,而汇编习惯用#20H,温馨提醒:在汇编中对于不以数字开头的立即数要加0,否则不能识别。比如#0E3H正确,但#E3H编译器无法识别。

网友C:
我一开始学的C,所以都是写0x20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都可以,没有区别,你喜欢用那种就用哪种
从C开始学汇编的人,喜欢用0x20,因为C就是这样子的
一开始就从汇编 ...

哦哦,好的谢谢,好像是C语言里面常见用0x20这种,汇编里面常见用20H

网友E:
都可以,没有区别,你喜欢用那种就用哪种
从C开始学汇编的人,喜欢用0x20,因为C就是这样子的
一开始就从汇编学的人,喜欢用20H,因为汇编指令上就是这么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