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JNZ R7,LOOP汇编指令在这最多只能循环0x20次

楼主(2020-03-21):
这个程序是将片内RAM60H~0AH单元的内容送到片外RAM1000H开始的单元中,但我在keil里面调试好像只将0X60~0X80的内容移过去了,这是为什么?

这个是仿真结果,片内RAM 84H的内容并没有移过去。并发现DJNZ R7,LOOP循环好像只循环了0x20次

网友A:
你确定你能看得懂下面那红色圈圈里头是什么意思吗?
我用了几年的汇编,都看不懂那玩意
汇编不仿真,仿真没用的
直接烧录看结果,汇编是直接操作硬件的,硬件不用,结果也不同,那么仿真就没有意义了
你确定R7那只循环了20次吗?

网友B:
错误的原因是您并没有好好去了解单片机内部RAM的寄存器分布,对于51单片机,一般RAM区是30-7FH,80-FFH地址 是有特殊寄存器的,是不能读值的,建议您把起始地址60H改为40H即可成功。

网友C:
程序在R7减为0后的语句是RET,这是子程序的返回指令,不应该有,程序DPTR初始是1000H,请问你的外存存储器支持最大地址1040H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在R7减为0后的语句是RET,这是子程序的返回指令,不应该有,程序DPTR初始是1000H,请问你的外存存储器 ...

选用的是AT89C51,外部RAM应该可以访问到0XFFFF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的原因是您并没有好好去了解单片机内部RAM的寄存器分布,对于51单片机,一般RAM区是30-7FH,80-FFH地址  ...

明白了,万分感谢!

我又试了一下,想将片内80H开始的内容移到片外去,仿真都出不来结果
C:\Users\DELL\Desktop
C:\Users\DELL\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能看得懂下面那红色圈圈里头是什么意思吗?
我用了几年的汇编,都看不懂那玩意
汇编不仿真,仿真没 ...

红色圈里面的应该是存储器内容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