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为啥没有连线?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为啥没有连线啊,刚学的小白问一下

批注 2020-03-21

网友A(2020-03-21):
ad9有一个自动布线功能吧

网友B:
回去看一下原理图,引脚不对或者缺引脚

网友C:
这个尽量自己连,先把元器件布好局,然后开始连,连的时候根据需要设置线的粗细。

网友D:
原理图这些没有线的元器件,连接属性不对(或者未连接上),检查重新连接一下,然后更新PCB即可

网友D:
这个问题跟你原理图有关,建议检查一下原理图,连接属性不对或未连接成功,修改后,更新PCB即可

网友E:
可能是不同版本,手动添加网络,要不就是图没画好

网友F:
检查一下电气连接,也可以自己设置新的电气连接。

网友G:
没有连线可能是网络net出了问题,再仔细看一下

网友H:
有时,自动PCB布线很难解决所有导线交叉问题,你必须稍后按照规则手动放置导线。

网友I:
1.有可能器件管脚没有逻辑互连;
2.显示飞线:快捷键N->显示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