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如何与单片机连接

楼主(2020-03-21):
esp8266是3.3v供电    51单片机是5v供电   esp8266运行时  io口要有高电平的,这个高电平单片机能直接提供吗

网友A:
现在的模块TTL电平很多都兼容3.3V和5V的,只要供电用3.3V就好了

网友B:
怕烧坏找3.3v的接。

网友C:
ESP8266仅在3.3V电压下工作。 8051单片机在5V下工作, 没有内部电压转换器以从3.3V电源产生5V电压以向外部设备供电。 因此,你需要在同一块电路板上有两个电源轨。 方法是先从其他电源(例如USB,DC-DC降压转换器或LDO稳压器)产生5V,此5V用于为51单片机供电,然后通过DC-DC转换器或LDO产生3.3V 适用于ESP8266和其他使用3.3V的外围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