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keil4这个错误咋搞?

楼主(2020-03-21):
我点错东西变成这样子了

网友A:
函数声明了却没有实体,是不是main.c里漏掉了某个头文件,比方说#include<xx.h>

网友B:
L2错误不一定影响程序的运行,原因是有些定义的执行语句被注释掉了,或者程序经编译后根本不可能执行到那里,只有通过调试去检查程序为何不能执行到相应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声明了却没有实体,是不是main.c里漏掉了某个头文件,比方说#include

在keil/c51/INC中缺少了头文件,写的程序调用不到头文件所引起的目标未创建。很感谢你跑了两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