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交流电流互感器和交流电压互感器分别选择TV1005-M和TA1005-M

楼主(2020-03-21):
在求电压、电流和功率的单片机设计(主要是大功率设备的电流电压功率求取)中,为什么交流电流互感器和交流电压互感器分别选择TV1005-M和TV1005-M?

(很久没学了,不会求教)

网友A:
TV1005-M是用于电压测量的串联电压互感器,而TA 1005-M是用于电流测量的交流电流互感器。

网友B:
分别选择型号咋是一样的呀,这让我们如何选择?

网友C(2021-04-06):
测量电压的有电压互感器,测量电流的有电流互感器,这两个应用不一样的,欢迎讨论 Q439383730

网友D:
题目和描述不匹配, 题目说的是  TV1005-M 和 TA1005-M ,描述说的都是  TV1005-M。

至于为什么选这两个型号,是根据被测量范围、安装场合、环境参数 等等 因素确定的。

网友E(2024-06-05):
TV1005-M是适用于测量电流的互感器,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灵敏度,能够准确测量电流信号,并通过单片机进行采集和处理。TA1005-M是适用于测量电压的互感器,同样具有高精度和稳定性,能够准确测量电压信号,并通过单片机进行采集和处理。这两款互感器的设计符合大功率设备的要求,能够稳定、准确地提供电流和电压数据,从而计算出功率信息。TV1005-M和TA1005-M采用现代化的技术和材料,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和耐用性,适用于复杂的工作环境下。

网友F:
大功率要有多大?真正的大功率是不可能用TA1005的。

网友G(2024-07-13):
一、TV1005-M交流电压互感器 1. 性能特点  高精度:TV1005-M具有高精度,能够准确测量交流电压,满足对电压测量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全封闭设计:该互感器全封闭,机械和耐环境性能好,电压隔离能力强,安全可靠。 使用方便:印刷线路板直接焊接安装,外形美观,使用方便。 2. 应用场景  TV1005-M适用于需要精确测量交流电压的电力系统、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等领域。 3. 技术规格  额定电流:根据具体型号可能有所不同,但一般设计用于测量较小的电压值。 工作频率范围:通常为20Hz~20kHz,适应广泛的频率范围。 缘耐热等级:F级(155℃),表明其具有较高的绝缘耐热性能。 二、TA1005-M交流电流互感器 1. 性能特点  高精度:TA1005-M能够准确测量交流电流,满足对电流测量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内置式设计:输入线圈为内置式,方便安装和集成到各种电路中。 次级近似短路工作:次级电路应近似工作于短路状态,以确保测量的准确性。 2. 应用场景  TA1005-M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电力监测、工业自动化等领域,用于电流的测量和保护。 3. 技术规格  额定输入电流:通常为5A,适用于常规电力系统中的电流测量。 额定输出电流:根据具体型号可能有所不同,但一般设计用于输出较小的电流值,以便于后续电路的处理。 非线性度:≤0.1%,表明其具有较高的线性度,能够准确反映电流的变化。 耐压:≥2kV,表明其具有较高的绝缘耐压性能,能够确保在高压环境下安全使用。 综上所述 选择TV1005-M作为交流电压互感器,以及选择TA1005-M作为交流电流互感器,主要是基于它们各自在精度、设计、使用方便性、应用场景以及技术规格等方面的优势。这些互感器能够满足不同领域对电压和电流测量的需求,为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网友H:
为什么选?因为合适啊!
任何2mA:2mA的互感器都可以做电压测量,电流互感器则根据量程选择,一般5~1000A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