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如何检测阻性负载?求思路

楼主(2020-03-21):
(无正文)

网友A:
请问要检测的阻性负载是纯阻?还是?描述更清楚一点,或许我可以帮助

网友B:
单片机产生一定频率的信号通过负载,如果是感性或容性负载会明显的跟阻性负载不同,你品,你细品

网友C:
你可以使用这三个参数中的任何两个来确定电阻负载的第三特性,即电压,电流和电阻。 考虑到电阻不是直接可测量的电变量,我们需要根据电压和电流确定电阻。 因此,你需要使用分压器电路检测电压,并使用精密电阻器或霍尔电流传感器测量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产生一定频率的信号通过负载,如果是感性或容性负载会明显的跟阻性负载不同,你品,你细品

赞。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剩余电流火灾探测器,标准要求电流互感器开/短路检测,有一种方法也是加入一个频率信号的方法再采回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要检测的阻性负载是纯阻?还是?描述更清楚一点,或许我可以帮助

就像电烙铁、电炉之类的阻性设备

楼主:
我有一个想法是,利用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分别测出电流、电压,用AD转换器输入信号到单片机,用功率因数是否为1(或在1左右)来判断,不知道这个想法行不行?如果可行的话,怎么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想法是,利用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分别测出电流、电压,用AD转换器输入信号到单片机,用功率因数 ...

只是检测有没有负载,可以只检测电压和电流参数,还要检测出负载属于那一种类型,才需要考虑功率因数。有一种成品的晶体管参数测试仪,用的也是单片机,用方波就可以检测出电阻,电容,电感,晶体管等,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