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Proteus中仿真串口的经验

楼主(2020-03-21):
近期对proteus仿真STM32试了一下。下面是个人经验。
     Proteus 8,STM32可以56M,串口是115200,可以实现。代码和仿真在附件中。
     发现,对时钟树进行设置至关重要。proteus中STM32设置为72M时,串口总是乱码,库函数版一直没有实现,但是,肯定能,因为看到了有朋友采用寄存器版实现了,有经验的请不吝赐教。
    个人感觉,proteus仿真STM32对时钟树的精准设比较重要。我的经验,PROTEUS中仿真STM32,尤其用到串口或嘀嗒定时器时,时钟树需要比较清楚,要进行比较精准的设置才行。
    还有一个问题,用ST Cubemx完成进本设置后,用HAL写的代码,proteus仿真成功率比较高,个人体会主要是ST CubeMx对时钟树进行了比较清晰准确的设置。
   Proteus仿真PA8 MCO输出时钟,没有波形,想问一下,Proteus不能仿真MOC输出吗?!有经验的请不吝赐教。

#include"stm32f10x.h"
#include"stdio.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bsp_clkconfig.h"
#include "bsp_mcooutput.h"

/* 声明GPIO设置函数 */
void GPIO_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时钟结构体
        HSE_SetSysClock(RCC_PLLMul_7);                        //8*7=56Mhz,库函数默认多数为72MHZ。此处设置为56M,主要是因为发现72M时proteus仿真串口容易出现乱码。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获取片上时钟
        MCO_GPIO_Config();                                                                //MCO配置,PA8输出波形,可用示波器观察
        RCC_MCOConfig(RCC_MCO_SYSCLK);                //MCO选择输出的时钟
//        SysTick_Init();                                                                        //嘀嗒时钟初始化
        us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GPIO_Config();
//打印时钟,以便于proteus仿真时设置芯片采用的使用。
        printf("\r\nSYSCLK_Frequency = %d MHz\n",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1000000);
        printf("\r\nHCLK_Frequency = %d MHz\n",RCC_Clocks.HCLK_Frequency/1000000);
        printf("\r\nPCLK1_Frequency = %d MHz\n",RCC_Clocks.PCLK1_Frequency/1000000);
        printf("\r\nPCLK2_Frequency = %d MHz\n",RCC_Clocks.PCLK2_Frequency/1000000);

        printf("\r\nhello world!\r\n");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

        SysTick_Delay_Us(2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0);
        SysTick_Delay_Us(20);

        }

}

void        GPIO_Config(void)
{
        /*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该结构体原型在stm32f10x_gpio.h中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GPIOB口时钟,相当于给GPIOB供电。使能时钟是所有外设工作前的第一步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选择管脚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
        /* 选择管脚速度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 选择PB0-1为推挽输出模式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 按照结构体GPIO_InitStructure的配置进行初始化 */
        /* 选择端口为GPIOB */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

}

网友A(2020-06-06):
用printf输出,而后延时一小段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