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一直显示重定义了,求求大佬教一下怎么改

楼主(2020-03-21):
一直显示重定义了,求求大佬教一下怎么改

网友A:
把重定义的那行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B:
对错误的头文件里这样操作: 屏蔽stm32f10x_conf.h,替换为以下语句 #ifndef   _stm32f10x_conf_h #define _stm32f10x_conf_h  #endif 就可以了,这个错误的原因是头文件被重复包含,上面的语句就可以解决头文件被重复包含的问题。

网友C:
宏定义过滤

网友D:
原因是变量重复定义,建议您先看一下单片机头文件<reg51.h>,或者看一下工程内包含的其他C语言文件,找到相同的变量删除就好了

网友E:
先屏蔽起来,编译一下看能不能通过就可以了

网友F:
可能你在头文件定义了,又在C文件定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对错误的头文件里这样操作: 屏蔽stm32f10x_conf.h,替换为以下语句 #ifndef   _stm32f10x_conf_h #define  ...

他用的是51

网友H:
这个因该是已将在51的头文件中定义了这些c_t2,在reg51.h中屏蔽他们,然后使用你自己定义的就可以了

网友I:
Ctrl+F查找你重定义的内容。找到后只留一条,其余屏蔽。

网友J:
c语言需要把定义放在调用的前面!!一般放在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