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单片机能不能驱动32*64点阵

楼主:
原来程序是才实验板上写成的(STC89C52R),因为驱动F3.75双色点阵32*64有闪烁(12M)将晶振换成24M就不闪烁了
。现在将程序移植到AT89S52上,晶振用24M,同样的程序(大小只有2K多一点点)在AT单片机上应用没显示
只在通电和断电瞬间模糊看到屏闪亮一点,显示的也是程序内容,什么原因
是单片机不能在24M工作,还是驱动能力不行

网友A(2020-03-22):
这屏幕有锁屏芯片,就是刷新率低就不显示,防止出现程序死机点亮某一排烧坏LED灯珠,只有频率够高才正常显示,实验板上12M能显示有点闪烁,4M就不能显示,24M显示完美不闪烁。在AT89S52已经用到24M了,应该正常才对啊,难到要33M????

网友B:
你好!问下楼主,这个点阵是在那里购买的呢

网友A(2021-08-22):
引用 网友B:
你好!问下楼主,这个点阵是在那里购买的呢

我有很多,F3.75点阵,网上可以找到,几十块钱一块

网友A:
问题解决了,AT单片机速度太低,完成不了点阵屏幕的最低刷新率,用更高速的STC 系列完成了程序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AT单片机速度太低,完成不了点阵屏幕的最低刷新率,用更高速的STC 系列完成了程序设计

程序保密不?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A(2024-02-13):
引用 网友C:
程序保密不?可否分享一下?

汇编程序,你可以看懂吗,可以分享给你

网友D(2025-04-03):
Kindly share the assembly code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汇编程序,你可以看懂吗,可以分享给你

Kindly send me the assembly code  please.
On my email . myid_best@yahoo.com.
Thank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汇编程序,你可以看懂吗,可以分享给你

太久不用了,只会看不会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汇编程序,你可以看懂吗,可以分享给你

这年头能用汇编语言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了,能大概看懂的人都不太多